这个绝缘片是什么名称?

楼主:
不认识IGBT下面的这个绝缘片,有专业名称吗?

网友:
导热矽胶片

网友:
导热矽胶片不是银灰色的吗?这个金黄色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灰色的比较多,也有红色和米黄色
放到IGBT、MOS管下的,主要是导热、绝缘、密封、不宜变型,耐腐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色的比较多,也有红色和米黄色 放到IGBT、MOS管下的,主要是导热、绝缘、密封、不宜变型,耐腐蚀等

照片里的是在IGBT下面,市电输入,估计耐压都够。

谢谢了。

网友B:
矽胶布一平米10元,为双面硅胶夹纤维布的三层结构,很容易识别。

铁氟龙绝缘片价格10倍起,可薄至0.1mm, 热阻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矽胶布一平米10元,为双面硅胶夹纤维布的三层结构,很容易识别。 铁氟龙绝缘片价格10倍起,可薄至0.1mm, ...

这个是炸了借的设备,在淘宝上按颜色买的,180元,回来看看大小,应该就知道具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