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神附体,连炸两天

楼主:
    昨天,测试一个隔离变压器时,副边一根线掉了,碰到原边电网AC220V的一根线上,变压器隔离,本来应该没事,不巧的是副边该线圈的另一端接了示波器的夹子,示波器插电。碰触的地方差点沾住,配电箱跳电。真衰!!

    今天测试电源屏输出,交流AC220V输入,用电网的电,但是我没接三芯插头的地线。示波器开机,电源屏开机,带电的情况下用示波器夹子夹输出的一根线,又是惊雷一声,配电箱跳电,电源屏一股青烟。可是我明明用万用表测试过,对墙插的地孔,两根线都没电的。拆机后,发现炸了两个TO247元件,有一个还能看到部分,是一个IGBT,每片36元,另一个猜型号一样。

    已经小心了,心脏都受不了,就没办法避免了吗?

网友:
是不是最近总加班熬夜状态不好?

网友:
大功率电子线路,安全第一。

小心谨慎为要。

网友:
隔离变压器本来就是为了做试验、测试安全用电的,

它的接线端子一定要牢固,原次级线要充分分开

吸取教训

网友:
还有,示波器的外壳和探头的接地夹子是通的

如果此夹子夹到火线就会跳闸

最好要用隔离变压器,或者差分探头、高压探头,但同样要注意测试安全。

网友:
测试之前要检查检查再检查。

网友A:
俺新用一台示波器之前,必先把AC插头的PE脚扳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新用一台示波器之前,必先把AC插头的PE脚扳掉

那要是机壳带电会触电的。坏个设备没有啥,要是把人给电着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机壳带电会触电的。坏个设备没有啥,要是把人给电着了那就麻烦了。

扮掉示波器AC插头的PE脚,跟设备带电有啥关系?再说啥设备检修时会机壳带电?

我反倒觉得检修热底板系统时不隔离供电还好些,单手触电很容易跳闸,双手触电人该挂就挂了,一个灵敏可靠的剩余电流保护器比隔离变压器更安全。

规范的电工操作需要唱票复诵,电源研发没那么讲究,我问过很多人,公司在这方面没啥保护,连工伤都不会买最高一档的,真奇怪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示。

调整了下状态,还是慢点好。以前一直在软起动行业,面对的是AC380V,AC10KV,所以习惯性的接好线,然后停下来,出去点根烟,想想,回来后再检查下线。最近一年多,都是DC24V以下,警惕性低了,还是要小心为好。

网友:
强电设备使用和检测时还是小心为上!安全第一!

网友:
换台可以电池供电的示波器,能减少一部分这类示波器未正确接大地出事的故障

网友:
第一个是低级失误

第二个是共地问题

解决这类问题有点复杂,需要提前将测试原理图绘制好并按照规范检查接线,然后再上电

网友C:
还好损失不大,感觉楼主每次不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损失不大,感觉楼主每次不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啊

人啊,习惯总不是一天惯出来的,以前弄高电压的,很小心,安全电压弄多了,皮了。再说,第一个问题是操作上的问题,也有运气成分,线头掉下的位置太准了。

第二个不清楚内部结构,上示波器前用万用表对大地测过,交流电压确实是0V,放心后,就发生 了后面的事。

不过你说的也是事实,吃一堑,该长一智。吸取教训,再接再励。

网友:
交流电!一定要搞清楚才上电,否则问题大了。谨慎谨慎!!!

不是帅不帅的问题,是安全问题,一定要谨慎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新用一台示波器之前,必先把AC插头的PE脚扳掉

这样做有考虑过示波器的感受吗?爱示波器人士表示强烈谴责!

网友:
很正常的 不小心出错很正常,太小心,可是有可能却忽略了其它细节 拿到任何事情,第一不要立刻去做,而是要想一想该怎么做才能达到

网友:
吸取教训,人好着就好!

网友: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