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差阻式传感器进行测量数据跳动大,约有11位在跳动

楼主:
       使用的是12V输入,通过7805转换为5V,再通过LM117-3.3转换为2路3.3V,分别给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供电,通过2.5V基准产生2.5电压,再通过运放设计成恒流电路测量差阻式传感器的两个电阻,想要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来测量不同差阻式传感器的电阻,目前发现电路采集到的电压跳动很大,只有前面13个数字是稳定的,24位ADC做到16到18位稳定不难吧,请问这是我哪里设计需要改进的吗?另外就是2路模拟开关,一路接传感器,另一路未接传感器时测未接传感器这组的数据时也能测到电压,电压大小与接传感器那组测到的数据相近。

        用的是五线制差阻传感器,里面其实是两个电阻,red接的是两个电阻中间端,black和blue是传感器同一端印出来的两根线,green和white是另一端印出来的两根线,目前是测的是黑红和绿红两根线之间的电压跳动较大,有11位左右的跳动。

网友:
你先用示波器观察是否为干扰耦合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