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热成像添加调色板

楼主:
原来的黑白图片有点吓人,弄了一个调色板,用AI建一个x=256的图片,然后画上要显示的颜色。

导出PNG图片,再用软件把第一行的数据读出来生成一个256*3二维数组

byte[,] colors = new byte[256,3];

再把原来的数据做二维数组的索引,这样一张伪菜色图片就出来了,换颜色也非常方便。

r = (byte)(colors[p, 0]);
g = (byte)(colors[p, 1]);
b = (byte)(colors[p, 2]);

现在直方图均衡还没太弄明白,不知道怎么把14位数据转成8位。现在是通过一个滑块手动完成。

网友A:
有了颜色,看起来就有那么一回事了,这个是屏幕显示的时候直接处理的?还是录制完整视频之后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颜色,看起来就有那么一回事了,这个是屏幕显示的时候直接处理的?还是录制完整视频之后再处理?

显示的时候处理的,本来帧率很高,为了降低图片大小给压缩了。

网友:
好奇楼主怎么驱动显示这个热成像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