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linux 开机画面?

楼主:
更改linux 开机画面操作方法有很多。目前在使用freescale imx6 yocto环境,默认的文件系统中有一个开机进度条的画面。现在把更改linux开机画面操作流程给大家梳理:
在yocto中找源码
1、./autogen.sh
2、./configure –prefix=/work/psplash/install_dir
3、修改Makefile
  a,CC=/opt/fsl-imx-fb/3.14.52-1.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bin/arm-poky-linux-gnueabi/arm-poky-linux-gnueabi-gcc -march=armv7-a
  -mfloat-abi=hard -mfpu=neon -mtune=cortex-a9 --sysroot=/opt/fsl-imx-fb/3.14.52-1.1.0/sysroots/cortexa9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
  b,DEFAULT_INCLUDES=-I/opt/fsl-imx-fb/3.14.52-1.1.0/sysroots/cortexa9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usr/include

4、配置环境变量
export LIBRARY_PATH=/opt/fsl-imx-fb/3.14.52-1.1.0/sysroots/cortexa9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usr/lib
5、make
6、make install
(上操作出问题的话,ubuntu上加载Linaro 编译器:执行:./configure --host=arm-linux-gnueabihf CC=arm-linux-gnueabihf-gcc)

以下进行修改:
一、更换启动界面
提前设计好png格式界面图,利用自带脚本转换成头文件。
./make-image-header.sh    POKY
在psplash.c 中  #include “my-logo-img.h” 直接修改成重新编译就OK了。

二、去掉进度条
去掉进度条只留下图片,步骤如下:
1.  将psplash.c文件中的psplash_draw_progress函数定义及其调用通通注释掉
2.  将psplash.c文件中以下代码屏蔽
 /* Draw progress bar border */
  psplash_fb_draw_image (fb,
                          (fb->width  - BAR_IMG_WIDTH)/2,
                          SPLIT_LINE_POS(fb),
                          BAR_IMG_WIDTH,
                          BAR_IMG_HEIGHT,
                          BAR_IMG_BYTES_PER_PIXEL,
                          BAR_IMG_ROWSTRIDE,
                          BAR_IMG_RLE_PIXEL_DATA);
三、修改背景色
 将进度条的背景颜色改为纯黑色。修改如下:
psplash-colors.h 中关于背景的宏定义,RGB方式的。
/* This is the overall background color */
//#define PSPLASH_BACKGROUND_COLOR 0xec,0xec,0xe1
#define PSPLASH_BACKGROUND_COLOR 0x00,0x00,0x00

四、安装文件

以上是Linux开机画面修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