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共射极电路Ie为何是负值?

楼主:
最近在学习模电基础,这个共射极NPN电路,将集电极接地,仿真测出各点的电压电流值(已标出),为何Ie是负值呢?

我是这样分析的:

① C端接地,这个三极管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正偏,且Ube = Ubc = 0.773V > Vth,此时发射结和集电结都导通,集电区和发射区的电子都被吸到基区,

由于基区掺杂浓度低且做的很窄,吸过来的电子只有极少量与基区空穴复合,产生较小的基极电流Ib;

② 由于C区和E区掺杂浓度不一样,E区电子数量要比集电区多很多,因此吸到基区的靠近发射结这边的高浓度电子会往靠近集电结这边的低浓度电子区域扩散,

这样的话,电子流动方向应该是e --- > c ,电流方向就是c --> e,那么Ic应该为负,Ie应该为正吧。

错在哪里了,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共射极电路Ie为何是负值?』

集电极未加电源,所以仿真结果完全不对。

网友:
基极供电,而集电极不供电,就像水龙头,阀门打开了,但是停水了

网友:
电路都不对,仿真是验证某个电路的 ,三极管怎么工作呢,集电极不加电

放那么多电流表电压表,没用

网友:
电路设计有问题,集电极没加电源,搞个XMM1电流表是想要干嘛

网友:
集电极未给电,三极管应该是不工作的。

网友:
电路都是错的,仿真无意义。

网友A:
好吧,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自己还瞎分析了一推,原来不能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自己还瞎分析了一推,原来不能这么用。

你的仿真软件也有问题。首帖图中XMM1电流为33.267mA,XMM2电流为-32.395mA,二者之和恰为XMM3。从环路电流来说,这是对的。但XMM1、XMM2和三极管集电结发射结构成的这个环路中并无电源,这个环路电流从哪里来的?软件错就错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仿真软件也有问题。首帖图中XMM1电流为33.267mA,XMM2电流为-32.395mA,二者之和恰为XMM3。从环路电 ...

用的是multisim仿真的,我回头试试其它仿真软件,谢谢老师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