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试用体验---Mesh开关控制Mesh灯

楼主:
多个PHY6220的组合可以应用于多种场景,使用的是其中一种:

直接开始他建项目,这次要用到两个工程mesh_light_node_demo和mesh_switch_node_demo,分别烧录到PHY6220开发板里。

编译通过后,烧录到PHY6220板子里,由于两块板子一样,做好标记,不要混淆了,后面是要通过烧录了mesh_switch_node_demo的板子,串口发指令控制另一块烧录了mesh_light_node_demo的板子上面的灯进行亮灭操作。

两块板子烧录之后,按一下复位在串口输出显示如下:

开始使用手机来进行配置前,要安装一个APP,用的是安卓手机

安装完之后,就是一顿猛设置操作,关键点请看

配置完之后,就有以下界面,已经可以通过手机控制开关灯了

再来试试,不用手机的,关掉手机蓝牙,在烧录了mesh_switch_node_demo的板子

串口命令行下,来几个命令操作。

便捷方便,可以玩耍了,,,,

网友A:
这些蓝牙MESH的模型是不是有统一的标准,用nRF的软件也可以进行控制,应该是有统一的标准吧。

网友B:
这种类型的灯是不是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的灯是不是很贵

不算贵,米家的十几到几十都能买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蓝牙MESH的模型是不是有统一的标准,用nRF的软件也可以进行控制,应该是有统一的标准吧。

标准目前还不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算贵,米家的十几到几十都能买的到

那还可以接受,可以试着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