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STM32U5 IoT探索套件】 STM32U585AII6Q 和EMW3080WIFI模组通讯

楼主:
   STM32U5 IoT探索套件和EMW3080WIFI原理图:EMW3080是基于MX1290V2 SOC的单3.3V供电的、集成Wi-Fi和Cortex-M4F MCU的嵌入式Wi-Fi模块,支持浮点运算,Memory、外设接口资源丰富,能满足大部分应用需求和上云的要求。

   EMW3080的19脚默认为BOOT功能引脚,烧写固件的时候会使用;PIN23为EasyLink时使用;PIN21/PIN22为调试信息输出UART,开发时一般不使用;PIN21上电时为高电平或悬空;11脚为CHIP_EN,做复位管脚使用,不用时要悬空;PIN9、PIN10为另一组UART,这组UART可以通过AT指令开发EMW3080B模组。

关键配置和SPI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SPI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0 */

  SPI_AutonomousModeConfTypeDef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1 */
  /* SPI2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0x7;
  hspi2.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hspi2.Init.NSSPolarity = SPI_NSS_POLARITY_LOW;
  hspi2.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hspi2.Init.T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hspi2.Init.R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hspi2.Init.MasterSSIdleness =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0CYCLE;
  hspi2.Init.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SPI_MASTER_INTERDATA_IDLENESS_00CYCLE;
  hspi2.Init.MasterReceiverAutoSusp =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hspi2.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DISABLE;
  hspi2.Init.IOSwap = SPI_IO_SWAP_DISABLE;
  hspi2.Init.ReadyMasterManagement = SPI_RDY_MASTER_MANAGEMENT_INTERNALLY;
  hspi2.Init.ReadyPolarity = SPI_RDY_POLARITY_HIGH;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TriggerState = SPI_AUTO_MODE_DISABLE;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TriggerSelection = SPI_GRP1_GPDMA_CH0_TCF_TRG;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TriggerPolarity = SPI_TRIG_POLARITY_RISING;
  if (HAL_SPIEx_SetConfigAutonomousMode(&hspi2,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2 */
  SPI2->CFG1 |= 0x00000007 << SPI_CFG1_CRCSIZE_Pos;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2 */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MXCHIP_NSS_GPIO_Port, MXCHIP_NSS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MXCHIP_RESET_GPIO_Port, MXCHIP_RESET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MXCHIP_FLOW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MXCHIP_FLOW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MXCHIP_FLOW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MXCHIP_NOTIFY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MXCHIP_NOTIFY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MXCHIP_NOTIFY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MXCHIP_NSS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MXCHIP_NS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MXCHIP_NS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MXCHIP_RESE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MXCHIP_RESE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MXCHIP_RESE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4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4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IRQn);

}

网友:
这个SPI初始化也有点繁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