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测评】1.开箱体验

楼主:
心心念念的智能显示屏终于到了,首先感谢管管和厂家的信任给予机会。

HMT070ETD-1D的是带电容触摸的7寸智能显示模块,支持网络更新界面,以及通过互联网控制、查询TFT显示状态,可以说功能非常强大,申请显示屏的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就是互联网控制和访问,支持脚本lua,这个就非常无敌了。在我使用的串口屏中北京迪文的用的非常多,有一个非常不友好的就是:每次升级界面得把触摸屏从产品中拆解开,然后使用SD卡升级,非常不便。另外串口被产品占用后,想更新数据指令就更不可能了。

首先看看HMT070ETD-1D的真颜吧:

显示屏是裸屏,预留了不同尺寸的固定孔。对外接口是RS232、USBmini和RJ45。其中RS232是下载屏程序的主要通道,连接成功后,可通过PC端直接一键下载。

触摸屏的主要参数如下:

屏幕尺寸(对角线):7.0”
分辨率 : 1024(RGB) x600
色深:65k 色(16 位)
像素配置:RGB 条纹
显示模式 : 透射/普通白
观看方向 : ALL
外形尺寸:185.9 x 109.5 x 25.4(最大)(mm)
有效区域:154.21 x 85.92 (mm)
背光 : LED
命令接口:RS-232C/以太网
项目下载:通过PC或U-Drive(带OTG线)
工作温度:-20 ~ +70°C
储存温度:-30 ~ +80°C
亮点: 无电池RTC,支持90度旋转,Lua脚本引擎,蜂鸣器

从参数中可以读取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该屏是一个工业级的屏,工作温度可以达到低温-20℃,储存低温-30℃。还可以支持OTG升级程序,厉害厉害!!!

触摸屏的对外接口定义如下:

(1)接口K1是RS232接口:接口定义如下

(2)接口K9是RJ45接口:接口定义如下:

(3)接口K2是USBmini接口:接口定义如下:

触摸屏的供电范围是DC11V~DC26V,官方推荐是使用12V。只要工作电压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电源,不超过26V均可以。特别注意:通电前仔细检查电源的正负极!!!

实际使用中使用K8和J1。我看到的RJ45的丝印是J1,并不是产品手册的K9。我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K9在哪里。不知道图中这个是不是,但是是反着的丝印。。。

该屏是电容触摸屏,跟手机一样,一定要保护好,因为它每天电阻屏那么皮糙耐造。以下是使用触摸屏的注意事项(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按这个事项来的,我怕弄坏了):
- 请注意V0, VCOM 的设定,以确保液晶显示模块在不同的使用温度下以及在不同的视角和位置观察模块显示,均能达到最佳对比度,请务必将应用电路上设置为对比度可调。
- 请注意液晶显示模块的显示品质判定是指在正常对比度下以及视窗(V.A)范围内进行的,非正常对比度下液晶可能会出现非预期的显示不良,应注意区分。
- 请勿在最大额定值以外使用液晶显示模块。
- 请勿在没有接通电源的条件下,给液晶显示模块输送信号。
- 请尽可能缩短信号线的连接,以避免对液晶显示模块的信号干扰。
- 集成电路因IC芯片(如TAB或COG)对紫外线极为敏感,强光环境下可能会引起液晶显示模块功能失效,故应采用不透光的外壳。
- 请在液晶显示模块与外壳之间保留足够的空间(可使用衬垫),以缓冲外力对液晶显示模块的损坏或因受力不均而产生的显示不匀等异常现象。
- 避免液晶显示屏在某一画面下长时间点亮,否则有出现残影的风险;请通过软件每隔一段时间改变一次画面。
- 液晶显示模块的可靠性可能因温度冲击而降低。
- 请勿在阳光直射、高湿、高温或低温下储存和使用液晶显示模块,这将造成液晶显示模块的损坏或失效。
- 请勿在极限环境(最大/最小存储/工作温度)下使用或放置液晶显示模块超过48小时以上。
- 液晶显示模块建议存储条件为: 0 C~40 C <80%RH。
- 请勿让液晶显示模块存储于带有 酸性, 碱性,有害气体环境之中。
- 在运输过程中, 请勿让液晶显示模块跌落与猛烈震动,同时避免 异常挤压, 高湿度, 与阳光照射.
- 液晶显示模块极易受静电损坏,请务必保证液晶显示模块在防静电的工作环境中使用或保存。(如:烙铁正确接地,等)
- 拿取液晶显示模块时需注意操作人员的接地情况。
- 请手持液晶显示模块的边沿取放模块,防止热压纸或TAB部位受力。
- 焊接液晶模块时,请注意控制烙铁的温度、焊接时间,以免烫坏导光板或偏光片,导致显示不匀等不良现象发生。
- 请勿使用洗板水等腐蚀性液体接触液晶模块,以免腐蚀导光板或模块电路。
- 仅可使用柔软的干布,异丙醇或乙醇清洁液晶屏表面,其他任何溶剂(如:水)都有可能损坏液晶模块。
- 请勿挤压液晶显示模块上的元器件,以避免产生潜在的损坏或失效而影响产品可靠性。
- 装配液晶显示模块时,请务必注意避免液晶显示模块的扭曲或变形。
- 请勿挤压液晶显示屏表面,这将导致显示颜色的异常。
- 液晶屏由玻璃制作而成,任何机械碰撞(如从高处跌落)均有可能损坏液晶显示模块。

- 液晶屏表面带有保护膜, 揭除保护膜时需要注意可能产生的静电。
- 因液晶显示屏表面的偏光片极易划伤,安装完成之前请尽量不要揭下保护膜。
- 请缓慢揭除保护膜,在此过程中液晶显示屏上可能会产生静电线,此为正常情况,可在短时间内消失。
- 请注意避免被液晶显示屏的边缘割伤。
- 请不要试图拆卸或改造液晶显示模块。
- 当液晶显示屏出现破裂, 内部液晶液体可能流出; 相关液体不可吞吃, 绝对不可接触嘴巴, 如接触到皮肤或衣服, 请使用肥皂与清水彻底清洗。

网友:
感谢您的试用与反馈,后续我们会针对您反馈问题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