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热成像就是方便,观察摩擦生热现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是越白温度越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越白温度越高吗?

nmg

网友:
有意思!很不错

网友A:
你看那个白度,目测一直和你手是一个白,那是不是和你手一个温度,感觉应该比你手的温度高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那个白度,目测一直和你手是一个白,那是不是和你手一个温度,感觉应该比你手的温度高才对

对应该很高,因为黑白图片只能显示0~255,我设置的大于某一个温度就显示同一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那个白度,目测一直和你手是一个白,那是不是和你手一个温度,感觉应该比你手的温度高才对

nmg

网友A:
来个直接数字显示温度的

网友B:
是直接用摄像头+图像处理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直接数字显示温度的

这种不行 它会自动调亮度 所以根据输出数据关联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用摄像头+图像处理实现的?

热成像输出的数据转成8位灰度图片直接显示

网友:
强烈建议把自制热像洗的教程也发出来,想做哦!

网友:
热成像探头用的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