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芯片找不到资料

楼主:
从网上搜索看,有说是变频器用的驱动光耦,可是就是找不到相关的datasheet。上面内容很简单A T350     1020。

这个器件TO-220封装,2腿,上面一行写着TEMPREL   ,白字05F090D,同样查不到相关datasheet,类似型号有说温度开关的。

有datasheet的请帮帮忙。

网友A:
找的是datasheet,这两个东西应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的是datasheet,这两个东西应该没坏。

找到型号以后,找对应厂家,或者直接问淘宝客服

网友B:
我这边找到HCPL-T250的datasheet,应该和HCPL-T250有些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找到HCPL-T250的datasheet,应该和HCPL-T250有些区别。

谢谢,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的是datasheet,这两个东西应该没坏。

这尼玛型号都有了 datasheet不分分钟的事?

网友C:
看来淘宝的确是个好东西

听说论坛小程序也可以查搜器件,可以试试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94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淘宝的确是个好东西 听说论坛小程序也可以查搜器件,可以试试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 ...

这个优先试过,没找到。后面那个TO220封装背后有热焊盘,下面没绝缘垫,担心短路,万用表测试没有引脚通的,就是想确认下。

网友:
你那个05F090D就是温度开关   之前到90°自动关断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