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514--台湾数能低压线性四通道驱动控制芯片

楼主:
四通道恒流驱动芯片NU514

恒流接收器输出12~90mA通道接收器电流3V5.5V电源电压优良电流接收器均匀通道到通道:<±3%芯片到芯片:<4%OE脉宽:120ns施密特触发输入165℃热关机保护5ns输出组延迟错开输出最大输出电压:30V-4085℃工作温度

产品说明:NU514是一个4路恒流接收器驱动器

 用于LED照明。 NU514可以使4个通道恒定下沉

 电流同时由单个OE引脚的控制。

 输出通道的汇电流可以很容易地被设定

 外部电阻Rext 每个输出通道都可以

 相互连接以获得更高的电流驱动

 能力。 具有这种并行输出能力,一个

 NU514可以驱动12mA360mA的恒流

 用于大多数类型的LED

 NU514应用于通用LED照明

 建筑装饰照明

 液晶背面照明

 路灯   (nu514E  可以4通道并联起来作为单通道使用。360Ma) 低压输入四通道恒流ICNU514

网友:
NU514是一种用于LED照明的4路恒流接收器驱动器,用于 led 照明。NU514通过单个OE引脚的控制,NU514可以同时吸收4路恒流。输出电流可由外挂电流设定电阻设定,各个输出通道可以相互连接,以获得更高的电流驱动能力。 具有这种并行输出能力,一个 nu514可以驱动大多数 led 使用的12毫安到360毫安的恒流。
一、电源电压小于 17V
1. 一般的使用场合建议电源电压小于 17V
2. NU514 VDD端并联 0.1~1uF 以保护 NU514,并使得工作更稳定。
3. 建议可在 VLED 并联 10~100uF 突波吸收电容,以减少电源线寄生电感因电流快速开关所造成的突
波。
4. 小电源电压:VLEDN×VF+0.6V VLED:直流电源输入,N:LED 颗数,VF:LED 正向偏压。
5. 大电源电压 VLED-N×(VF-VFT))×IPD VFT:因温度上升而下降的 LED 正向偏压,I:NU514 定电流值,SOP 8 PD=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