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开关电路风险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
      最近遇到表问题,有个原厂DEMO的MOS开关电路,一打开系统就重启,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后级电路也没有大电容。如图1所示。

      现在我把电路改成图2的方式,会不会容易烧MOS管?

网友:
不接屏幕的情况下 打开也重启吗?

网友A:
先断开LCD PW EN

看是否重启

网友B:
『现在我把电路改成图2的方式,会不会容易烧MOS管?』

容易烧MOS管?不会的。

不过,改动之后的电路,动作比较慢。这是因为C519和R535的缘故。

网友:
该加个示波器监控你VDD3V3,在开机的时候是否往下掉,到没到复位信号电平

网友C:
一打开就重启,估计后级短路了,可以断开负载看看,改法没看出

网友D:
一打开系统就重启?不太理解这一句话,是LCD通电后,主控重启?

网友E:
C519和R535的作用是延缓MOS的开通和关闭吗?

如果是的话,需要评估下这个开通时间和关断时间的影响

MOS的开关损耗可能会因此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LCD PW EN 看是否重启

断开不会重启,打开后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C519和R535的作用是延缓MOS的开通和关闭吗? 如果是的话,需要评估下这个开通时间和关断时间的影响 M ...

是的,打开太慢可能会损坏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打开系统就重启?不太理解这一句话,是LCD通电后,主控重启?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打开就重启,估计后级短路了,可以断开负载看看,改法没看出

没有短路,我把控制引脚直接连到3.3V,这样就不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把电路改成图2的方式,会不会容易烧MOS管?』 容易烧MOS管?不会的。 不过,改动之后的电路 ...

谢谢maychang版主指导!
我先按照图2的原理图设计,打样一版回来看看。

网友D:
感觉是LCD功耗大,导致主控电压被瞬间拉低,等LCD稳定后,主控电压才正常。用的是锂电池工供电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LCD功耗大,导致主控电压被瞬间拉低,等LCD稳定后,主控电压才正常。用的是锂电池工供电吗?

我用示波器测量电源,没有看到被拉低。
是蓄电池供电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示波器测量电源,没有看到被拉低。 是蓄电池供电的产品。

测量一下LCD_PW_EN管脚得电压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针对图1:

1)VGS在Q6开启时,压差3.3V,在 TSM2301 的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图中,Vgs =3.3V 时,导通能力大于 20A。

2)TSM2301 漏极接的是电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伏秒平衡,你的上电电流就会很大,冲击电流。

建议:

1)若有电流卡钳,你可以卡一下 TSM2301 S 和 D 的电流;

2)抑制Vgs的大小,抑制通流能力,或增加软启动电容,抑制 2301 的导通时间

网友:
图二的修改是基于什么考虑的呀?图一的原因找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