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频率转换器

楼主:
连电源输入端为什么要串联一个电容接地啊

网友:
注意描述哈

这里的电容是并联到地

一般作为去耦电容,用来滤除高频噪声

详细作用可以参考芯片的规格书

网友:
『电源输入端为什么要串联一个电容接地啊』

为了避免使用同一电源的其它芯片等用电设备影响到本芯片的工作。此电容通常称为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