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化燃烧传感器的检测原理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催化燃烧传感器的检测原理是怎么工作的?影响它的寿命是什么因素?

网友:
网上找的答案:

催化燃烧式传感器采用惠斯通电桥原理,感应电阻与环境中的可燃气体发生无焰燃烧,使温度使感应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打破电桥平衡,使之输出稳定的电流信号,再经过后期电路的放大、稳定和处理最终显示可靠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