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炫彩尾灯

楼主:
前面的改装其实相对比较容易,不是太炫丽,也不需要编程,主要是结构和电源。

但这次改装的重点是尾灯,前后用了2周多时间。控制器使用了ESP8266,没有画板,也没有使用洞洞板,而是用旧的设备上ESP8266。这是以前网上淘的一个旧设备,当时预备就是拆模块,这次正好用上(用其它控制器也可以,使用它只是因为正好手上有这个):

把带有ESP-12模块的控制板拆出,不要外壳和电池。这个东西带有USB,但不能用来编程,只是充电用的,所以还需要一个USB转TTL,将ESP-12模块的串口连出来。第一步是先下载micropython固件到ESP8266,这样才能方便后续的编程和调试。下载固件具体方法社区以前帖子中有,就不重复了。

尾灯使用了WS2812灯带,因为它接口少(单线控制),使用简单,颜色丰富,可以弯曲,价格也低。

WS2812灯带常见的有裸板(无任何保护)、滴胶、套管等几种,建议用套管的,不但防水,还有一定散光效果。滴胶的时间长了容易发黄。灯带一般是1米一根,或者5米一盘,每米30/60/144个WS2812,可以随意选择。

我使用的是以前DIY剩下的一个一米长60灯的套管WS2812灯带,实物如下,通过扎带固定到后架。

ESP8266控制板写入程序并调试好后,再用胶布缠绕做简单防护,然后绑到横梁上。

灯带和控制板

电源部分,使用了太阳能板常用的防水对插头连接到电池和开关,方便以后维护。

最后是通过编程显示各种效果了。程序中初步设计了多种效果,如彩虹渐变、流动、闪动、随机等,一共设计了10多种效果,下面是其中几种:

一个效果一段时间后,会随机执行下一个效果,显示速度也是随机变化的。

网友A:
咋不加个流水转向灯呢,安全才是第一位啊

网友B:
上个陀螺仪,姿态解算,自动显示加速刹车转向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不加个流水转向灯呢,安全才是第一位啊

改改程序就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陀螺仪,姿态解算,自动显示加速刹车转向效果

这个功能可以后续加上

网友C:
流水转向灯,看来这个可玩性很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流水转向灯,看来这个可玩性很高啊

转向灯感觉要放在龙头把手才行,后架从后面看太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转向灯感觉要放在龙头把手才行,后架从后面看太窄了。

其实也可以加两个按键实现左右转向信号给到esp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也可以加两个按键实现左右转向信号给到esp模块

这个可以,下一版改进

网友:
IO如何引出来着?

网友:
用飞线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