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串口通信检测不到端口

楼主:
求助,是什么原因 ,少驱动还是什么

网友A:
串口驱动程序安装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驱动程序安装了吗?

安装过SL_link/v2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中通信端口有问题,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过SL_link/v2

你得装串口驱动,C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得装串口驱动,CH340

安装了,还是不可以

网友:
重新去官网下载驱动,调试口和串口是个复合usb设备,驱动得装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还是不可以

插一个串口模块试试能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