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可充锂电池真的可以替代传统干电池吗?

楼主:
在广州一家不知名半导体公司上班,公司产品主要是LED驱动芯片和锂电芯片两大块。我本人开始在LED照明部,后面调去锂电部,主要负责客户开发。

因为产品主推降压芯片,以及搭配部分元器件,应用在常规锂电池上,实现3.7V降压到1.5V恒压输出,用来代替5号 7号传统一次性干电池碱性电池及锂电池。

这种电池市面上也有一些公司在卖,像南孚电池、倍量、德力普等公司,而且走外销为主,国内因为成本过高比较难推广。开发客户过程中,我发现一部分客户对这块很有信心,一部分客户又不认可这个市场;

想问下大家,1.5V可充锂电池真的可以替代传统干电池吗?大家都是怎么看这块的呢?

网友A:
问题是现在有1.5V的锂电池?

网友B:
成本太高,还有充电问题和保养问题,更有使用习惯的影响,根本就不是方向。锂电池有其特定的应用领域和优势,跟1.5V干电池的适用范围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现在有1.5V的锂电池?

有的,你可以淘宝或天猫搜下都有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本太高,还有充电问题和保养问题,更有使用习惯的影响,根本就不是方向。锂电池有其特定的应用领域和优势 ...

成本高确实影响蛮大,推广难;普通干电池这些几块钱可以买好几个,它的话要十几块一个;使用习惯也是一方面,普通大众都还是选择买一次性的,用完就扔,这些我们跟电池公司高层也有探讨过,所以他们目前走外销也会比内销多些,觉得国外客户消费理念会先进一些,有渠道的公司已经有打开国外市场,直接超市铺货。但是吧,疫情影响国外生意也不好做,也不是所以公司都能铺开这块。

你讲到的充电这些,技术现在都没有问题的,保养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

想讨论下,这块市场有发展潜力吗?大家认可吗?我工作走这条路方向是正确的吗?

因为我觉得蛮少客户会往这个方向做的,就我目前接触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你可以淘宝或天猫搜下都有卖的。

没有注意到这种1.5V锂电池

1.5V恒压可充电锂电池,通过内置电路模块将3.6/3.7V的锂电池降压成1.5V恒压输出,,,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成本,使用1.5V锂电池容量增加,环保也有好处。

目前使用1.5V电池的场景,很多是对成本比较敏感的,比如遥控器。如果没有外部推动完全靠用户,这个市场可能很难扩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成本高确实影响蛮大,推广难;普通干电池这些几块钱可以买好几个,它的话要十几块一个;使用习惯也是一方 ...

市场潜力不好说

这种,1.5V的,一般多少mAh

能取代所谓的干电池比如5/7号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注意到这种1.5V锂电池   1.5V恒压可充电锂电池,通过内置电路模块将3.6/3.7V的锂电池降压 ...

对的,就是通过保护板实现降压及1.5V恒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市场潜力不好说 这种,1.5V的,一般多少mAh 能取代所谓的干电池比如5/7号电池吗?

现在走高端路线的,像南孚、金特等,都有推出3000mWh;走中端路线像德力普、倍量等,有1000mWh的或者2700mWh,也有其他像500-600mWh。(有些人会觉得这么小的电池标这么高容量是虚标,但是我了解到有些走精品路线的品牌确实是实标。)

这些容量大小主要看锂电池的电芯,跟传统电池比,使用时间应该在同等容量条件下比对吧~~

还有,这类电池,放电电流有2A的,市场即将推出有3A的;因为是恒压输出,所以会比镍氢充电池,干电池等更稳定。

说能取代5号 7号电池,主要这类电池是可充电,循环500-1000次,单个购买成本会高,但单次使用成本就小很多。

所以有些电池公司老板对这块的市场就很有信心,因为觉得环保与碳中和是发展大趋势,取代干电池碳性电池是早晚的事,只是时间长短。

这个行业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成本,使用1.5V锂电池容量增加,环保也有好处。   目前使用1.5V电池的场景,很多是对 ...

是的,目前只靠用户的话,是很难推动这块市场发展的。

而且国内说真的,能知道这个产品的,真的挺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走高端路线的,像南孚、金特等,都有推出3000mWh;走中端路线像德力普、倍量等,有1000mWh的或者2700 ...

减少污染,相比5,7号碱性电池是个好事

这种1.5V恒压锂电池,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3.7V锂电池芯+降压电路+电池保护电路+外衣包装=1.5V锂电池

另配专用充电器

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减少污染,相比5,7号碱性电池是个好事   这种1.5V恒压锂电池,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3.7V锂电 ...

你说的是以前分立式的锂转干方案,需要好几个芯片搭配实现锂保、降压、充放电管理这些功能;

现在芯片是集成式的,我们一个芯片就可以实现以上功能,再搭配一个电感、一个电阻、2个贴片电容,PCB板的外围电路精简很多的。

然后充电这块,除了专用充电器,现在都有USB接口的,TYPE-C接口、MICRO接口的;还有磁吸充电,直接连接电池正负极;充电形式很多的~~~

这块电池做有些公司一个月可以卖十几万只现在,不过相对干性碱性这些,肯定暂时没法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以前分立式的锂转干方案,需要好几个芯片搭配实现锂保、降压、充放电管理这些功能; 现在芯片 ...

适合中等规模,或者小众企业干

注重质量,是有潜力的

这种产品,电池大鳄,或资本投资家估计不会掺和进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成本高确实影响蛮大,推广难;普通干电池这些几块钱可以买好几个,它的话要十几块一个;使用习惯也是一方 ...

发达国家的某些懒人才会用这类产品,市场容量很有限,基本上主要是廉价电动玩具之类对电池容量有较高要求的才会购买,但会面临18650等锂电池的竞争和传统干电池、镍氢蓄电池的夹击,充电器得专用更是一大制约。低功耗设备如遥控器、时钟、温湿度计、万用表等也不适合用这样的电池,自放电导致的过放很容易摧毁电池,遇上一两次感觉上当也就不再会购买了。一个市场容量很有限的产品,又受价格制约,走低价路线则可靠性堪忧,怎么看都不是好产品。

网友B:
如果说这个项目的利益点,根本不在电池成品,作其元件和电芯的上游供应商对小公司倒是一个业务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达国家的某些懒人才会用这类产品,市场容量很有限,基本上主要是廉价电动玩具之类对电池容量有较高要求 ...

嗯嗯受教了,这个分析角度很新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适合中等规模,或者小众企业干 注重质量,是有潜力的 这种产品,电池大鳄,或资本投资家估计不会掺 ...

嗯嗯,现在市场上,确实都是小中企业做的比较多。

大企业人家看不上这块,蛋糕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现在市场上,确实都是小中企业做的比较多。 大企业人家看不上这块,蛋糕太小了。

所以,开发客户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一些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这个项目的利益点,根本不在电池成品,作其元件和电芯的上游供应商对小公司倒是一个业务机会。

嗯嗯,明白。

网友B:
把芯片做成1.5-3.3V可调输出的,当然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封装成定压输出的,应用领域一下子就广了,兼顾1.5V替代电池和3V/3.3V TTL逻辑系统,只要芯片性价比好,不愁卖,哪管那电池的成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做成1.5-3.3V可调输出的,当然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封装成定压输出的,应用领域一下子就广了,兼顾1.5V ...

那得看能不能研发出这类芯片

网友E:
近期一直给小孩买电子玩具,遇到电池的烦恼

于是想在网上买这种过渡电池用下,看到价格后果然望而却步

个人看法是这只是个替代产品

未来市场不好说

现在碱性电池用量应该会逐渐减少

锂电池的兴起必然影响导致碱性电池的销量

但是一些特殊产品,比如遥控器或者玩具还是采用碱性电池

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不常用,而且功耗低,目前的替代产品少

但是如果直接用锂电池的话,又需要考虑耐用性,比如充一次电能用很久,多久要冲电

如果电池性能不好或者设计不好导致需要频繁充电,那么消费者的体验会大打折扣

目前在网上查找的这类电池价格一般都是普通电池的几十倍,所以消费者一般很难接受

个人觉得这类产品要想获取消费者的青睐,还需要多从产品的功能或者实用性方面下功夫

比如多制造一些亮点来吸引消费者,锂电池的安全设计也是需要放在首位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近期一直给小孩买电子玩具,遇到电池的烦恼 于是想在网上买这种过渡电池用下,看到价格后果然望而却步 ...

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同应用场景的讲究不同,自然有各自相适应的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能不能研发出这类芯片

定压输出跟可调输出的芯片内电路差别不大,只是考虑的工况多些罢了,很多常用DCDC芯片都有定压输出和可调输出的亚型。

网友:
这样的芯片,我原来所在的公司在16-17年的时候就出来了,当时市面上看到的只有南孚、还有一家新加坡的公司出这种电池,其他的我没注意到,这种电池针对的应用一直以来只有玩具上才有真正的需求,其他的环境说实话真是不多,后来我离职之后,原公司好像不再做这块了(具体不清楚)。

网友F:
这个可以参考一个镍氢充电电池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很早以前玩四驱车的时候就在想那么费电池,要是能买可以充电的就好了,后来去买的时候价格还挺贵的,还得配专门的充电器,记得当时买了一套品胜的,4节AA加充电器得100多块。我现在的公司做的产品主要是用AA电池供电的,也考虑过充电锂电池1.5V的,现在国内做的有几家,主要关注南孚的,这个技术不算太高端,圆柱形锂电池电芯加DC-DC降压板就实现了。从我们日常使用的角度来看,第一是这种1.5V锂电池加配套充电器价格还很高,其次是锂电池的自放电率比较高,不适合长期低功耗待机的应用,比如现在常用的门锁类就不适合,比较适合需要短时间大电流放电的比如KTV里的话筒,然后就是AA电池国内太多厂家了,价格又便宜也耐用,还能随处就能买。最后,我觉得这种电池目前也是有市场需求的,但是还没有那么大,只有一小部分需求,后面如果国家政策要大力推动环保应该是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参考一个镍氢充电电池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很早以前玩四驱车的时候就在想那么费电池,要是能买可以充 ...

KTV里的话筒会短时间大电流放电?什么机制?能量用来干啥?即使是现在新出现的整合功放的“小巨蛋话筒”,那也称不上什么大电流,毕竟功率有限,且主要用于家庭和唱吧,KTV用则实在太小气了。这类带功放的话筒为方便使用,都是内置锂电池,与AA电池之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