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micropython问题

楼主:
请问micropython的这种softi2c语句怎么改成i2c的呢,
i2c = SoftI2C(scl=Pin(MPU6886_SCL), sda=Pin(MPU6886_SDA))
我用的uiflow没有softi2c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不小。据我粗浅的了解,你大概是在用比较低版本的micropython固件,而这个SoftI2C又是比较新的才支持。

你说的UIFlow,是指M5团队自主开发的WebIDE"UIFlow"吧?你可以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新固件给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不小。据我粗浅的了解,你大概是在用比较低版本的micropython固件,而这个SoftI2C又是比较新的才 ...

是的,我的uiflow已经是最新版本了,还是没有,我换另一种方法了

网友:
早期版本中,软件i2c是通过 i2c = I2C(-1, scl=xxx, sda=xxx)定义的,新版本中,取消这种方式,需要用 SoftI2C 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