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如何接收0x00

楼主:
 如图,0x00没有接收到,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发的是十六进制的吗?中间的转发设备是什么

网友:
漏了一个,说明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是十六进制的吗?中间的转发设备是什么

是十六进制,stm8和pc之间,用uart,接收和发送用的是: res=UART2_ReceiveData8();             //
      //UART_data(res);

网友:
单片机可以接收到0x00吗?

网友: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是字节还是字符串,00是字符串结束符,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