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失效分析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芯片VCC与GNG之间的阻抗异常,怎么去查问题?

有的表现为8Ω,有的是220Ω。基本都不一样。

网友A:
哪方面功能的芯片的GNG?GNG是个什么管脚

网友B:
想必是拿万用表测的。

测量时,万用表两支表笔,哪支接VCC?每次测量都固定这支表笔么?

网友C:
是单个芯片测量还是在PCB板上包括其它器件时测量?

网友:
芯片失效的我之前遇到过在,看芯片是否失效,在不拆除芯片的前提下,要对比测试测试每个引脚。或者拿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测试。使用万用表一定要测试方法正确。

网友:
你怎么确定说芯片失效了?

网友D:
阻抗不一样的芯片都是坏的吗?

还是说阻抗大的芯片是好的?

如果是的话,那就说明VCC与GND之间有短路,芯片内部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方面功能的芯片的GNG?GNG是个什么管脚

GND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必是拿万用表测的。 测量时,万用表两支表笔,哪支接VCC?每次测量都固定这支表笔么?

是用万用表测量的   每次都是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单个芯片测量还是在PCB板上包括其它器件时测量?

单颗芯片,PCB板上未焊接其它元器件

网友:
昨天芯片拿去FIB,开盖刚回来。未发现异常,。将芯片内部与Flash之间的打线断开后,问题还是一样的。证明问题是出在主芯上面。今天拿去做一下RV曲线和电性能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抗不一样的芯片都是坏的吗? 还是说阻抗大的芯片是好的? 如果是的话,那就说明VCC与GND之间有短路 ...

应该是芯片内部的问题,已经送第三方检测了

网友E:
看样子短路啊, 有可能esd击穿之类的, decap做 FIB, SEM, 或者上电热点分析。之类的, 专门的失效分析公司搞一下

网友:
猜想应该是GND,所以确认一下

IC芯片的VCC和地之间短路,或许是外围电路,在产品调试新板中很容易出现,因为有装配的原因比如滤波电容焊接短路

如果是正在使用的板子,这种情况就需要测量一下找原因

网友:
怀疑IC的外围的某个器件失效,电容的原因估计多点

IC器件本身的VCC和GND短路,就是IC内部有问题,或者设计原因导致IC损坏等等,总之拆焊掉部分器件测量,凡是有VCC和GND的器件都可以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短路啊, 有可能esd击穿之类的, decap做 FIB, SEM, 或者上电热点分析。之类的, 专门的失效分析公司搞 ...

对的   现在就是准备送几颗芯片去测一下RV曲线和电性能检测。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测“电阻”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失效分析,只能判断是否不正常,损坏原因需要分析具体应用设计和使用工况,器件本身需要找专业机构才能分析,这个个人可做不了,需要暴露内部晶片做显微分析的,甚至还需要用到微探针乃至精密磨床、精密化学腐蚀做多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