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仪拆解

楼主:
红外测温仪拆

一.红外测温仪简介

德力西《DECTMS520C》是一款非接触式红外线测温仪,全部采用国产零部件,具有色(贴膜)彩鲜艳的LCD显示屏,能同时显示实时读数和最大读数。由于非接触式测量,特别适用于高温、危险及难以接近的物体表面的温度测量,测量温度范围能达到-38℃~+520℃。

DECTMS520C》红外线测温仪,具有安全、快速、准确的测量等优点。外观漂亮,手握感舒适、用按键随时转换显示、‘扳机式测量开关,操作方便、测量数值显示自动保持,便于观测、闲置超过15秒自动关机、测量点用激光‘瞄准’,以保证被测量点的准确性、电池电量显示,以保证测量仪工作状态在正确范围内、当环境温度低于0高于40时,屏幕显示Err出错提示、当被测温度低于量程下限或高于量程上限值时,屏幕显示Lo或Hi提示......等特点。

 其他注意事项,详见DECTMS520C》红外线测温仪《使用手册》。

.红外测温仪拆解前温度测量性能的测试

1.温度测量实录--静态测量:

电冰箱冷藏室3.5-7.8

电冰箱冷冻室一层-6.5

电冰箱冷冻室二层-16.4

电冰箱冷冻室三层-18.9

双层玻璃窗室外侧46.7

双层玻璃窗室内侧36.4

笔记本电脑上面41.9

笔记本电脑底面54.5

笔记本电脑显示屏32.8

笔记本电脑U-盘37.1

笔记本电脑侧边42.3

长江江边岸边石头28.5

长江江边水中24.6

2.温度测量实录--对比测量:

图一:两只测温仪对工厂设备之加热板温度测量的对比

图二.两只测温仪对工厂车间墙壁温度测量的对比

图三.两只测温仪对金鱼缸水温测量的对比

3.温度测量实录--移动扫描测量(视频另外发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2085-1-1.html:)

上下移动扫描测量

左右移动扫描测量

低温左右移动扫描测量

远近移动扫描测量测,温仪与被测物距离30mm300mm

低温远近移动扫描测量,温仪与被测物距离30mm300mm

小结:

  1.测量时,红外测温仪与被测物距离越靠近,温度显示值越接近被测物温度值。

2.激光探测点与被测物的测量点在左右方向有一定的偏差,光点偏右5度为最佳测量点。

3.激光探测点与被测物的测量点在上下方向也有一定的偏差,光点偏上5度为最佳测量点。

修正方法,将激光发射器出光孔端与红外线透镜筒之间相对应的位置进行两个方向的调整:

      1)将激光发射器出光孔端如图片中向纸张方向微调;

      2)将激光发射器出光孔端如图片中向左边方向微调。

三.红外测温仪拆解

将手握把手处的电池盒盖往下拉,打开电池盒盖

看到两节7号电池及两颗固定螺丝

拆卸两颗固定螺丝后尾端拉开图

盖壳分离图

 主电路板展现

主芯片(74引脚)图

存储芯片及晶振图

透镜管与电路板固定方式图

水红色是显示屏与电路板之间的联接件‘导电橡胶’

激光管与透镜管正面图

激光管与透镜管侧面图

激光管与透镜管的紧固与调节图

四.电路

    1. 元件列表

            U1 3033

            U2 P24C02A

            U3 主芯片(国产;无型号74引脚)

                     Q2 J3Y S8050 NPN三极管

                     Q3 J3Y

D1 SS12  二极管

Y1 晶振4.000F16RJK

K1  转换按键开关

K2  电源及测量按键开关

        LCD 段码液晶(单色)屏

        R   贴片电阻17 可调电阻1只

        C   贴片电 11只

        EC  电解电容 8只

        L1  电感270μH 1只

        热电堆1只

        激光发射管1只

        透镜及透镜筒一只

7号电池2只

      2. 电路原理图(由于主芯片无型号)略

      3. 电路原解析

         申请拆解活动时初衷,准备测画出红外测温仪”电路图,由于主芯片无型号,故不方便分析及作图。

网友A:
发出贴的格式与自己编排的格式完全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出贴的格式与自己编排的格式完全变了

感谢分享。

格式改变是指哪里?刚刚帮您删除了一部分多余的空行。

想问下您是否是直接复制word到帖子编辑器中的,个别浏览器直接复制word内容之后需要删除多余的空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格式改变是指哪里?刚刚帮您删除了一部分多余的空行。 想问下您是否是直接复制word到帖 ...

谢谢!

就是多余的空行删不掉。我删除2次,还是有多余空行。

有的行前面有多余的空格,也删不了,影响文理格式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