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元器件型号

楼主:
图上在电阻上放置的玻璃封装插装二极管上面就写了个    5     2D(ZD?)5和2D没在同一行,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查3不到。

上面的灰色方形电容是什么种类?专业名称是什么?

上面写的是104K63,100nF/63V?

网友A:
二极管可以在正常工作时测试一下是否为齐纳管,非齐纳管则需要分析电路。

电容可能是聚丙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可以在正常工作时测试一下是否为齐纳管,非齐纳管则需要分析电路。 电容可能是聚丙烯电容。

板上器件编号1Z5,和其它稳压管相同,估计是稳压管了。简单万用表二极管档判断,似乎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