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测评-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2)显示一幅图片

楼主:
免费测评-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2)显示一幅图片

查阅HMT070ETD-1D手册可知,这片TFT屏的显示分辨率是1024×600

打开SGTools工具,新建一个工程,

设定屏幕大小为TFT Screen Size:1024×600(Rotate 0°/180°)

导入背景图

背景图截图社区活动页面,尺寸为1024×600,24位BMP格式。

TFT屏用USB线连接到PC主机,点击工具栏的“下载”。

下载完成后断开USB连接线,接通12V供电,背景图在TFT上显示成功。

    吐槽一下,这个12V供电口设计成与USART端口在一起的SIP插座上,只能用软导线引出,连接到外部DC插座上,这个活动的DC插座很容易因绝缘意外破坏而使+12V加到到显示屏PCB板上的零件,引起过压损坏,尤其是在产品的开发阶段。如果在PCB板上多设计一个DC插座单独引出12V,就更安全了。

网友A:
这个显示屏看起来真不错,高帧率的图像能显示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屏看起来真不错,高帧率的图像能显示吗吗?

这个TFT屏本身高帧频应该没问题,但与主机是通过USART口传送数据的,受串行通讯速率影响,估计无法高帧频显示。

网友B:
活动有配电源线么,啥样的。。我收到的是裸屏幕,自己测量后焊接了跟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动有配电源线么,啥样的。。我收到的是裸屏幕,自己测量后焊接了跟线

我的模块没有配置连接线,需要自己焊接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