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射频上有很多小电路,用处很大。大家都知道,射频模块很贵,性能越好越贵。...

楼主:
其实,射频上有很多小电路,用处很大。大家都知道,射频模块很贵,性能越好越贵。比如说,一个巴伦,有几十的,也有几百的。区别就在于性能好坏。

但是大多数时候,设计的产品中并不需要用到这么高性能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宽的工作频率。甚至有时候,只对点频感兴趣。

要说,用的最多的,当然就属衰减器了。衰减器常见有两种架构,分PI型衰减器和T型衰减器。PI衰减器用的多点。

电阻功分器,频率带宽很宽,但是插损和端口间的隔离度大约为6dB,性能不算优,但是成本低。

LC功分器,两输出端口之间相位相差0度。这个是集总版的wilkison功分器,插损比电阻功分器小,而且输出端口之间的隔离度高。是不是比mini-circuit的功分器要便宜很多,自己用电感电容搭一搭就行?电路板上分晶振的输出,可以用起来。

LC_90度功分器,端口2和端口3的输出信号,幅度相等,相位相差90度。这个是支线型混合换的集总形式。

还有电阻型的耦合器。S21一般在0~6.02dB之间,S31则大于6.02dB。

电路简单不?我还折腾着把这些编了个小软件。虽然是个软件小白,但是拼拼凑凑,总算也是弄出来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后台发消息:RF小软件,进行下载。

后续还会继续添加一些新的电路的计算,欢迎持续关注。

另外,大家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建议,欢迎留言。有什么计算功能想往上加的,也欢迎留言。

虽然不完美,但是对于平时简单计算,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厉害,这些东西看起来简单,实际作用却很大,学习了

网友A:
不错,这个应该鼓励!

网友B:
这个用的是什么工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应该鼓励!

多向老师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的是什么工具呀?

RFSim99    这个还不错  也占不了多大资源  可以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RFSim99    这个还不错  也占不了多大资源  可以放一个

后面了解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