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0.125ns的动态延时

楼主:
动态调节延时每次步进0.125ns

网友:
0.125nS的表达说明精度要求极高,比nS级小三个数量级,这个用电路手段已无法实现,至少我认为不可能,恐怕只能用光学手段实现,但与电路的接口仍是极其艰难的挑战。如此,很怀疑你的指标提出原委是否成立,到底是什么应用?

网友:
估计只能用FPGA实现了

网友:
这相当于是8G啊,这种速率的信号我见过的是一些serdes信号,别的没见过。

网友:
请问现在有那些FPGA芯片的时钟设计的计数器能达到1ns?谢谢!

网友:
FPGA的进位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