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linux的时候如何处理库

楼主:
一般来说,把库安装 在ubutu的环境里,然后cmake里调用系统文件的库,还是把库编译好,放在源代码下面新建一个lib,内部放上库和.h头文件,大家一般用哪个方式啊?

网友A:
>>然后cmake里调用系统文件的库

有现成的就用现成的,或者放在/usr/lib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cmake里调用系统文件的库 有现成的就用现成的,或者放在/usr/lib去

如果调系统的库,岂不是很麻烦,你每次都要放在系统usr/lib下面去。自己在家里,或是换一台电脑,或是新同事用,都要装 这个库,很麻烦啊。

如果单放在工程下面,连同.h,这样子的话,工程也好管理啊,直接GIT一走,谁要拉下来,它也不用装对应的库,真接编译就完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调系统的库,岂不是很麻烦,你每次都要放在系统usr/lib下面去。自己在家里,或是换一台电脑,或是新 ...

现成的库,也就是apt,dnf可以直接安装的库,如非必要不要自己编译,用系统管理工具管理依赖。你自己的库那是你应用特定的,跟着应用走是无可厚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库,也就是apt,dnf可以直接安装的库,如非必要不要自己编译,用系统管理工具管理依赖。你自己的库 ...

是的,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强求人家的系统去装 这个玩意了啊,再说即便装 了它也没用,因为它还是要找指定的编译器编成库,再塞到系统下面去。。这让别人多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把库放在工程内部,作为工程的一部分,那么接手的人就不用干这部分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强求人家的系统去装 这个玩意了啊,再说即便装 了它也没用,因为它还是要找指定的 ...

包/库依赖,linux和windows下面都是如地狱般的存在,各种IDE和操作系统进化了几十年才发展成现在这样,,,你工程小,改动少,依赖不多的话随便如何搞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