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4050带负载压差很高,有差不多1V,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两串的电池

楼主:
设置过放保护值5V,放电保护后,没有带载了,电压又恢复到6V多,导致电池实际上只能放到6V,放电电流为2A

网友:
咨询问题请表述清楚。

网友:
『设置过放保护值5V,放电保护后,没有带载了,电压又恢复到6V多』

估计楼主的电池内阻太大,或者说电池容量变小。

网友:
设置误差大

重新设置过放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