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文件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从别的电脑拷贝的工程,在我的电脑上打开显示乱码。

我想可能是字符格式的问题。可是在各个菜单都找不到。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复制粘贴的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复制粘贴的原因么

不是。在公司电脑上可以正常显示,我压缩了以后,传到邮箱里,

回到宿舍下载下来,解压就乱码。

.c文件.asm文件乱码,.h文件没事。

网友:
忘了说一件事

在我的电脑上打开工程时提示

网友:
我怀疑公司把文件做了手脚,连考过来的pdf文件都打不开,提示格式错误或者已损坏

网友:
文件加密了

网友:
可能吧。在我公司电脑上能打开。

中文文档在我自己的电脑上打不开,英文可以。

网友:
带锁的应该就是加密的。

网友B:
如果英文字母都乱码,那应该是加密了。以前接触过php的源代码加密,用编辑器全是乱码,但是还能执行,挺神奇的。估计是进解释器之前解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英文字母都乱码,那应该是加密了。以前接触过php的源代码加密,用编辑器全是乱码,但是还能执行,挺神 ...

是的,有锁的都不能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