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里标识符的相关问题

楼主:
求助,为什么修改完标识符后在标识符旁边会有一个颜色较淡的,加了括号的原标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代表你这个器件是编译过后添加的   复制的   需要重新编译原件序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表你这个器件是编译过后添加的   复制的   需要重新编译原件序列号

好的,那请教下该如何重新编译原件序列号呢?

网友C:
原理图中元件有自动排序功能
在工具菜单中,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请教下该如何重新编译原件序列号呢?

在这个里面  你自己看看

网友D:
这个只是提示你原来的状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中元件有自动排序功能在工具菜单中,找一下

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提示你原来的状态而已

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里面  你自己看看

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保存,导完网表就好了,这个只是提示改动前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