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STM32驱动VGA显示器显示IKS01A2传感器数据

楼主:
这是最新的嵌入式 uC【机器翻译】,来自 STmicro 的 Cortex-M7。STM32F746G-Disco 集成了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外设,并邀请您进行编程和实验。由于与 STM32F429i-Disco 的相似性,第一步应该会很快取得成功。

在 480x272 像素时,显示器没有最高分辨率,但目前还可以。 使用板级支持包可以快速进行第一次测试。 首先用CubeMX创建自己的编程环境,很快就可以看到第一个结果。 在用VGA接口改造STM32F429i-disco成功后,当然不能少了功能更强大的STM32F746G-Disco。

由二极管和电阻组成的DAC进行了扩展,并进一步优化了数值,使RGB888输出也得到了充分利用。正如预期的那样,结果是好的。

焊接工作要精细一些,但很容易做到。

使用 ST 带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湿度和压力传感器的 IKS01A2 扩展板,可以实时查看一些数据。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ilZYgYLjk

带有二极管和电阻器的 VGA 适配器必须让位于 R2R DAC,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具有低电容和高开关速度的二极管。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创建了一个板来匹配,以便面包板可以退休。

这使得改装 VGA 端口变得更加容易。它非常适合迪斯科舞厅,并且可以轻松安装。

带有 R2R DAC 的新型 VGA 适配器可在电视上以 1280x720 @ 60Hz 像素和 CLUT 制作清晰的画面。

由于电子设备容易损坏,我打印了一个小外壳。您还可以查看一些硬件扩展的 Arduino 端口扩展。

原文:

https://dasrotemopped.de/index.php?var=projekte&nr=22

网友A:
成本是不是高了一点,哈!还有显存,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是不是高了一点,哈!还有显存,等等。

这是ST的官方套件,32F746GDISCOVERY,我也有这个板子,屏幕不小心压坏了。

他这种方法只只需要在原有的屏幕接口上串一些电阻就能直接驱动VGA显示器。

网友A:
要驱动VGA显示器的:行、场同步信号和RGB信号,用一片FPGA芯片(如isp1016、IM4A5-64/32)接个36Mhz或72MHz的时钟就可以实现,如果要求不高,RGB用电阻分压便可。显存可以用61C系列芯片……分辨率可以做到1024X768,适合做单片机用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驱动VGA显示器的:行、场同步信号和RGB信号,用一片FPGA芯片(如isp1016、IM4A5-64/32)接个36Mhz或72MHz ...

他这个用的就是电阻分压,将RGB的8*3转换成8bit*3路的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