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
Sat Oct 30, 2021 10:39:43: 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28 at address 0x8000: SWIM PROG error [42006]: Error getting prog status
这个是什么错误 IAR STM8,烧入一个空的程序也报错

网友:
型号是stm8s105c6

网友:
搜了一下,好像是Flash写保护了,看看能不能去掉保护。

网友:
如果是写保护,可以在菜单ST-LINK,选择Option Bytes进行解除写保护

网友:
https://blog.csdn.net/Hongwei_1990/article/details/107354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