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场景化蓝牙Mesh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
今天参照《蓝⽛MESH⽹关开发板快速上⼿⼿册》准备给模块入网,按照手册操作遇到问题如下:

一、获取网关的mac地址是通过cli输入wifi-mac来实现的,这里的cli是什么意思?是通过串口助手发送这个指令吗?

二、因为之前没注意到必需使用mac地址作为DeviceName,添加的错误的测试设备没有删除选项。

三、应该是因为无法删除测试设备,导致 新创建的项目也无法删除。

这两个测试项目都是无法删除的,删除它时提示下边有设备,删除上边的温湿度节点时也提示节点下有设备,猜测节点下的设备应该是指测试设备,但是测试设备无法删除导致整个工程无法删除。

 四、平头哥芯⽚开放社区添加设备时出现内部服务异常错误,重复登陆多次后才正常

后来考虑W800应该需要下载固件,我下载了CDK,原来的路径打开时CDK会闪退,这个是路径里有中文,属于正常现象,不过国产IDE建议还是应该支持一下中文路径。

五,因为没有CK-LINK所以考虑使用串口下载,我到联盛德官网下载了W800串口烧录工具_V1.4.8.rar,但是一下没有下载成功。只提示Download xxx fail。至于为什么fail没有任何提示。

Start the download ...

Download "E:/gateway_released_sdk/solutions/ble_mesh_gateway_demo/generated/total_image.hex" fail!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路径里应该包含项目名称,不然项目多了每次都要回到主目录下进入相应的项目。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串口下载固件虽然扩展名写的HEX,实际只能下载.fls文件,.fls文件如何生成还没找到说明。CDK默认是不生成.fls文件的。

网友:
新的进展是.fls文件应该是需要wm_tool.exe这个程序来生成,

不过这个软件应该如何使用还没找到具体的说明

使用相应关键字检索能得到的信息也不多。

网友:
为什么没找到?因为懒,因为没用谷歌。

网友:
W800官方的产品页面下,文档只有WM_W800_参数区使用说明_V1.2.pdf,1.2版本已经没有wm_tool.exe的说明。

刚才生成的.img是使用google搜索到的《WM_W800_参数区使用说明V1.0》文档里的提示。

网友:
忘了在哪个文档看到过.fls需要secboot,尝试加上-sdb W800_secboot.bin会有下边提示。

    WM_W800_参数区使用说明V1.2都是针对linux下操作的,不会linux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载W800的固件。

网友:
WM_W800_固件升级指导V1.1说编译SDK后会生成w800.fls文件。

在SDK的bin目录下确实有这些文件,看了一下时间,确实是刚生成的,原来这个文档真没有骗我。

以往,其它品牌的单片机,在一些SDK下确实会有一个bin的文件这个文件一搬是官方例程出的原始编译文件,用户修改后的文件一搬都会在项目对应的目录下,没想到SDK根目录下的bin文件竟然是刚编译的。总算找到它了。

有了这个经验我再去编译gateway_released_sdk这个网关的sdk,检索后发现yoc_total.fls和yoc.fls就是刚刚生成的文件。

现在还不知道total和没有total的区别,不管它先下一个试试。终于看到success。

网友:
但是这个没有TOTAL的.fls文件下载后单片机还处于BOOT状态,重启,重上电都还打印CCCC

 烧一下total的.fls可以正常工作,提示下边信息,好像刚拿到板的时候也是这个提示,现在还不确定这种状态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手册里没看到说明。

网友:
按照文档提示将之前下载的KP文件复制到E:\gateway_released_sdk\boards\IoTGW_CB800\bootimgs,然后重新用CDK编译(不确定是复制过去就可以吗?)

编译好后下次下载 yoc_total.fls文件。

重新上电,还是刚才的提示,这个提示是正常呢?还是不正常呢?

网友:
好像问题不少哦,希望能够好好优化一下吧!

网友:
这里的rename是重命名的意思吧?是要把KP文件重命名为fcds对吗?没有扩展名吧?

网友:
这回我把它rename了

然后怕出问题,我还rebuild了,不是build哦。

然后我再redownload我rename后的kp文件后的rebuild工程生成的yoc_total.fls文件

restart,还是原来的提示,

网友:
对比了一下,和手册里的输出不一样

网友:
“仔细”分析了一下日志,好像这句话有问题,没有ID?是mac地址吗?

网友:
使用OCC Gateway Config Tool.exe试了一下,USB接J1,AT命令接口,可以升级网关固件。

之前说call settings_load(),我在工程里找了一下settings_load函数

CONFIG_BT_SETTINGS的定义是这样的,BLE_MESH_SETTINGS相关定义没找到

把代码直接改成这样,编译,下载

错误提示也没什么变化,应该是call的不对?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下文档,好像官方文档里也有App must call settings_load()的提示,问题不在这,但是输出怎么就不一样呢?

我的提示是:

[ 2.608]AOSBT bt_dev_show_info:HCI: version 5.0 (0x09) revision 0x0120, manufacturer 0x0504

[ 2.610]AOSBT bt_dev_show_info:LMP: version 5.0 (0x09) subver 0x0208

[ 2.650]<D>GATEWAY_MESH mesh node init ,and it has been proved

[ 2.655]<W>BT_MESH_NODE mesh node provisioner enable success

[ 2.656]<D>GATEWAY_MESH mesh node provisioner init success

 手册里的提示是:

[ 2.822]AOSBT bt_dev_show_info:HCI: version 4.0 (0x06) revision 0x0120, manufacturer 0x0504

[ 2.838]AOSBT bt_dev_show_info:LMP: version 5.0 (0x09) subver 0x0208 Bluetooth init succeed.

[BZ]Breeze adv per device

[BZ]Breeze unbind

[BZ]need awss

我的提示里多了下边这几条:

[ 2.650]<D>GATEWAY_MESH mesh node init ,and it has been proved

[ 2.655]<W>BT_MESH_NODE mesh node provisioner enable success

[ 2.656]<D>GATEWAY_MESH mesh node provisioner init success

网友A:
解答一下关于帖子中的几个问题:

1.是的,cli 就是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cli就是命令行服务,可以在日志串口上输入指令进行调试,手册中提及的wifi_mac指令用于查看W800的wifi mac地址;

2&3.关于生活物联网平台如何删除设备,可以参照这个文档: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6546.html

4.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再试

5.串口工具只能下载 fls ,fls 生成在:out/<工程名>/ 下面(<工程名>是实际的CDK工程名),网关SDK的fls文件,编译成功后,生成在示例根目录下,gateway_released_sdk\solutions\ble_mesh_gateway_demo\yoc_total.f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答一下关于帖子中的几个问题: 1.是的,cli 就是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cli就是命令行服务,可以在日 ...

感谢回复,我已经成功删除设备,也已经成功获取MAC地址,并成功生成了网关的KP并成功烧录。

配置好SSID和密码后可以正常连网。

ifconfig返回信息

ping occ.t-head.cn也正常

但还是有一些错误信息,比如

<E>AOSBT adv_send:Advertising failed: err -22和<E>dev_mesh don't have correct occ_pid

另外我在下载节点固件时也遇到一些问题,希望您能帮忙看一下,感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41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