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测评-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3)显示数字

楼主:
免费测评-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3)显示数字

     在屏幕某个位置要显示的数字量都由一个变量来指定,他们可以有16位变量、32位变量、64位变量等。每个变量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设定完变量的相关参数,下载后,就可以从USART串口发送命令来显示数字串的内容了。
      具体操作很简单,本次评测分别显示了一个16位整数、一个16位整数带2位小数和一个32位浮点小数的变量。

    设定完成下载后,去掉USB连接线,供电12V,从串口发送命令显示如下图。
32位浮点小数,地址0x00020000
AA 44 00 02 00 00 40 48 f5 c3 CC 33 C3 3C

16位整数,地址0x00080004
AA 3D 00 08 00 04 EA 60 CC 33 C3 3C

16位小数,地址0x00080002
AA 3D 00 08 00 02 0A 60 CC 33 C3 3C

    从本次评测过程体会到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的设计思想:USB口下载界面设计的底层应用,USART口控制要显示的变量内容,通过PC机、单片机就可以运行显示界面的动态显示。

网友A:
一般用USART口控制要显示的变量内容,是用串口指令控制触摸屏的显示,指令的形式,字符串,不容易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USART口控制要显示的变量内容,是用串口指令控制触摸屏的显示,指令的形式,字符串,不容易变化

应用中有许多变量需要实时显示,比如ADC值等,这些变量不通过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