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06点灯

楼主:
不知道官网有没有这个板子的资料,不过咱们论坛的@蓝猫淘气分享了W806-KIT 最全资料包,下好可以用上。

解压01_SDK_DEMO_参考例程.rar,注意路径不能有中文,然后安装剑池CDK,双击WM_SDK_W806\tools\W806\projects\SDK_Project\project\CDK_WS\CDK_WS.cdkws文件打开工程,然后复制WM_SDK_W806\demo\gpio里的文件到工程,替换原文件。

看代码,按键检测是PB5,

但是看原理图是PA0

所以干脆就实在点,改成这样。

编译,然后找到WM_SDK_W806\bin\W806\W806.fls文件,使用Upgrade_Tools_V1.4.8.exe烧一下

烧完以后复位,就可以看到LED闪烁了。

网友:
改的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这些工程都是要注意的,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A:
HAL_GPIO_TogglePin这个函数有个大bug,去掉GPIO_PIN_2就不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_GPIO_TogglePin这个函数有个大bug,去掉GPIO_PIN_2就不闪了。

去掉PIN2所有LED都不闪了吗?

网友B:
请问一下,代码编辑编译软件是那个? SDK里面的 vm_tool.exe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代码编辑编译软件是那个? SDK里面的 vm_tool.exe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