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

楼主:
可交付资料:

  1. 详细的用户手册
  2. Design File:Post-synthesis EDIF netlist or RTL Source
  3. Timing and layout constraints,Test or Design Example Project
  4. 技术支持:邮件,电话,现场,培训服务

联系方式:

Emailneteasy163z@163.com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 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典型应用:8通道视频采集和视频显示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 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概述

        1. 特性概要

      基于描述符提供的信息:源地址,目的地址和传输数据长度,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实现Host存储器和PCIe DMA子系统之间的数据搬移。这些DMA可以同时是Host to CardH2C)和Card to HostC2H)传输。每个DMA通道对应各自的AX4-Stream接口,DMAHost存储器获取并解析描述符链表,基于描述符链表信息完成自己通道的数据传输,然后使用MSI中断发出描述符完成或错误的信令。内核也提供多达16个输出到Host的用户中断信号。

      主机可以通过以下2个接口访问用户逻辑:

      • AXI-Lite Master配置接口:这个接口是一个固定的32-bit端口,用于对性能要求不高的用户配置和状态寄存器的访问
      • User Register:这个接口是多个32-bit向量信号和1-bit信号,这些信号来自对应DMA通道数据搬移过程中产生的控制或状态信号
      1. 产品规格

      结合Integrated Block for PCI Express IP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PCIe提供了一个高性能的DMA解决方案。

        1. 性能

      Endpoint配置参数:Max Payload Size=256-byteMax Read Request Size=512-byte

      8-Channel PCIe-SGQDMA SubsystemDMA Transfer Length = 4MB

      1 PCIe 3.0 x16 C2H DMA速率

      DMA0

      DMA1

      DMA2

      DMA3

      DMA4

      DMA5

      DMA6

      DMA7

      速率

      1660MB/s

      1660MB/s

      1660MB/s

      1660MB/s

      1660MB/s

      1660MB/s

      1660MB/s

      1660MB/s

      2 PCIe 3.0 x16 H2C DMA速率

      DMA0

      DMA1

      DMA2

      DMA3

      DMA4

      DMA5

      DMA6

      DMA7

      速率

      1670MB/s

      1670MB/s

      1670MB/s

      1670MB/s

      1670MB/s

      1670MB/s

      1670MB/s

      1670MB/s

      3 PCIe 3.0 x8 C2H DMA速率

      DMA0

      DMA1

      DMA2

      DMA3

      DMA4

      DMA5

      DMA6

      DMA7

      速率

      880MB/s

      880MB/s

      880MB/s

      880MB/s

      880MB/s

      880MB/s

      880MB/s

      880MB/s

      4 PCIe 3.0 x8 H2C DMA速率

      DMA0

      DMA1

      DMA2

      DMA3

      DMA4

      DMA5

      DMA6

      DMA7

      速率

      890MB/s

      890MB/s

      890MB/s

      890MB/s

      890MB/s

      890MB/s

      890MB/s

      890MB/s

      5 PCIe 2.0 x8 C2H DMA速率

      DMA0

      DMA1

      DMA2

      DMA3

      DMA4

      DMA5

      DMA6

      DMA7

      速率

      450MB/s

      450MB/s

      450MB/s

      450MB/s

      450MB/s

      450MB/s

      450MB/s

      450MB/s

      6 PCIe 2.0 x8 H2C DMA速率

      DMA0

      DMA1

      DMA2

      DMA3

      DMA4

      DMA5

      DMA6

      DMA7

      速率

      455MB/s

      455MB/s

      455MB/s

      455MB/s

      455MB/s

      455MB/s

      455MB/s

      455MB/s

        1. 资源

      8-Channel PCIe-SGQDMA Subsystem

      7 PCIe 3.0 x16 DMA Subsystem资源

      LUTs

      FFs

      BRAMs

      PCIe

      资源

      8 PCIe 3.0 x8 DMA Subsystem资源

      LUTs

      FFs

      BRAMs

      PCIe

      资源

      9 PCIe 2.0 x8 DMA Subsystem资源

      LUTs

      FFs

      BRAMs

      PCIe

      资源

      8-Channel PCIe-CQDMA Subsystem

      10 PCIe 3.0 x16 DMA Subsystem资源

      LUTs

      FFs

      BRAMs

      PCIe

      资源

      11 PCIe 3.0 x8 DMA Subsystem资源

      LUTs

      FFs

      BRAMs

      PCIe

      资源

      12 PCIe 2.0 x8 DMA Subsystem资源

      LUTs

      FFs

      BRAMs

      PCIe

      资源

        1. 内核Component

      内核内部实现多达32个独立的物理DMA引擎(多达16C2H16H2C)。这些DMA引擎被映射到各自的AXI4-Stream用户应用接口。AXI4-Stream接口只传递数据。

      通道的类型配置决定了在哪个总线上进行事务传输。

      • Host-to-CardH2C)通道向PCIe产生读请求,然后给用户应用提供数据
      • 同样,Card-to-HostC2H)通道等待用户侧的数据,然后向PCIe产生写请求(包含接收到的数据)

      Host通过AXI4-Lite Master接口访问用户逻辑的配置和状态寄存器。这些请求是32-bit的读或写。

          1. Target Bridge

      Target bridgeHost接收请求。基于BARs,这些请求通过AXI4-Lite Master接口传递到内部的目标用户。下行用户逻辑返回non-post请求的数据后,target bridge产生一个读返回TLP,然后通过CC总线发送给PCIe IP

      PCIe BARs配置如下表所示。

      13 32-bit BARs

      BAR0(32-bit)

      BAR1(32-bit)

      DMA

      PCIe to AXI4-Lite Master

          1. H2C通道

      H2C通道处理host-to-cardDMA传输。根据最大读请求大小和可用的内部资源,H2C通道负责拆分这些读请求。读取请求的每个拆分(如果有)都会消耗一条额外的读取请求条目。DMA通道向PCIe RQ模块发出读请求后,直到按顺序接收到用户接口的写完成确认,这个读请求才算完成。在数据传输完成后,DMA通道向Host发出一个中断。

      H2C通道会根据配置的最大读请求大小和数据FIFO可用空间来拆分Host读接口上的数据传输。从PCIe RC模块输出的读请求返回完成数据包会存储到已分配的数据FIFO中。为了减少数据传输延时,一旦接收到任何一个完成数据包,H2C通道就开始把读取的数据输出到AXI4-Stream Write接口。

          1. C2H通道

      C2H通道处理card-to-hostDMA传输。在AXI4-Stream Read接口接收数据之前,C2H通道首先接收DMA描述符,建立DMA传输的环境,然后在准备好请求ID和启用C2H通道后,通道的AXI4-Stream接口可以接收数据并对主机执行DMA。在数据传输完成后,DMA通道向Host发出一个中断。

          1. AXI4-Lite Master

      Host使用这个接口向用户逻辑发出32-bit读和32-bit写请求。通过PCIe总线接收读或者写请求,路由到AXI-Lite Master BAR中,target bridge通过PCIe IP CC总线返回读取的完成数据。

          1. IRQ Module

      IRQ module接收来自用户逻辑中断请求和每个DMA通道的独立中断线。这个模块通过PCIeHost产生MSI中断。

          1. DMA操作

      DMA的原理出发,PCIe DMA引擎通常在Host内存和驻留在FPGA中的内存之间搬移数据,FPGA的内存通常(但不总是)位于add-in板卡。当数据从Host内存搬移到FPGA内存时,称为Host to CardH2C)传输。相反,当数据从FPGA内存搬移到Host内存,称为Card to HostC2H)传输。

      在通常的操作中,Host中的应用程序必须在FPGAHost内存之间搬移数据。为了完成此次传输,Host在系统内存中设置缓冲区空间,并创建DMA引擎用于搬移数据的描述符。

      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使用连续的描述符链表,单个描述符指定了地址和DMA传输长度。Host驱动创建描述符链表,并存储在Host内存。Host驱动只需要少量控制寄存器就可以初始化DMA通道,接着该DMA通道就开始去获取描述符链表并执行DMA操作。

      描述符描述了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执行的内存传输。每个DMA通道有自己的描述符链表。Host驱动通过硬件寄存器初始化每个DMA通道描述符链表的起始地址。在启动DMA通道后,该DMA通道开始从起始地址获取描述符。

      EOP控制比特显示描述符链表的终止。当DMA通道检测到某个描述符的EOP控制比特后,会停止获取该描述符链表。EOP控制比特只能在描述符链表的最后一个描述符中被设置。

      描述符格式如下表所示。

      14 描述符格式

      Offset

      Fields

      0x0

      Bit 31EOP

      Bit 30~16:保留

      Bit 15~0Magic,常数16’hAD4B

      0x4

      DMA Transfer Length

      0x8

      Address[31:0]

      0xC

      Address[63:32]

      Address64-bitDestination address for C2HSource address for H2C

      EOP1-bitEnd of packet for stream data

      DMA Transfer Length32-bitLength of data in bytes

        1. 端口描述

      Multi-Channel PCIe QDMA Subsystem直接和integrated block for PCIe连接。和PCIe integrated block IP数据路径接口的宽度是64128256512-bit,时钟频率最高可达250MHz。除了AXI4-Lite Master接口,数据路径宽度适用于所有数据接口。AXI4-Lite Master接口的宽度固定为32-bit

      以下列表描述了这个IP的端口(默认数据路径接口宽度是512-bitPCIe接口是x16)。

      15 参数定义

      参数名称

      描述

      默认值

      CNUM

      H2CC2H的通道数量

      C2H_BUF_BRAM_CASCADE_DEPTH

      C2H数据缓冲区的BRAM级联深度

      0BRAM深度=29=512

      1BRAM深度=29+1=1024

      ……

      NBRAM深度=29+N

      C2H_BUF_USE_URAM

      C2H数据缓冲区是否使用URAM

      0:不使用URAM

      1:使用URAM

      C2H_BUF_URAM_CASCADE_DEPTH

      H2C数据缓冲区的URAM级联深度

      0URAM深度=212=4096

      1URAM深度=212+1=8192

      ……

      NURAM深度=212+N

      H2C_BUF_BRAM_CASCADE_DEPTH

      H2C数据缓冲区的BRAM级联深度

      0BRAM深度=29=512

      1BRAM深度=29+1=1024

      ……

      NBRAM深度=29+N

      H2C_BUF_USE_URAM

      H2C数据缓冲区是否使用URAM

      0:不使用URAM

      1:使用URAM

      H2C_BUF_URAM_CASCADE_DEPTH

      C2H数据缓冲区的URAM级联深度

      0URAM深度=212=4096

      1URAM深度=212+1=8192

      ……

      NURAM深度=212+N

      16 顶层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pcie_trn_clk

      输出

      PCI Express Transaction接口时钟

      pcie_trn_reset_n

      输出

      PCI Express Transaction复位,低有效

      trn_lnk_up

      输出

      PCI Express Transaction Link Up信号,高有效

      17 PCIe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pcie_refclk_p

      输入

      PCI Express 接口参考时钟+

      pcie_refclk_n

      输入

      PCI Express 接口参考时钟-

      pcie_perst_n

      输入

      PCI Express接口基本复位,低有效

      pci_exp_txp[15:0]

      输出

      PCI Express串行差分输出+16通道

      pci_exp_txn[15:0]

      输出

      PCI Express串行差分输出-16通道

      pci_exp_rxp[15:0]

      输入

      PCI Express串行差分输入+16通道

      pci_exp_rxn[15:0]

      输入

      PCI Express串行差分输入-16通道

      18 H2C通道0-CNUM-1 FIFOFWFT)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fifo_rdclk_disp

      [CNUM-1:0]

      输入

      FIFO读时钟

      Bit i,表示H2C通道i的读时钟

      fifo_rdreq_disp

      [CNUM-1:0]

      输入

      FIFO读使能,高有效

      Bit i,表示H2C通道i的读使能

      fifo_q_disp

      [512*CNUM-1:0]

      输出

      FIFO读数据

      Bit 512*(i+1)-1~512*i,表示H2C通道i的读数据

      fifo_empty_disp

      [CNUM-1:0]

      输出

      FIFO空,高有效

      Bit i,表示H2C通道i的缓存空信号

      fifo_prog_empty_disp

      [CNUM-1:0]

      输出

      FIFO可编程空(阈值等于16),高有效

      Bit i,表示H2C通道i的缓存可编程空信号

      19 C2H通道0-CNUM-1 FIFO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fifo_wrclk_acq

      [CNUM-1:0]

      输入

      FIFO写时钟

      Bit i,表示C2H通道i的写时钟

      fifo_wrreq_acq

      [CNUM-1:0]

      输入

      FIFO写使能,高有效

      Bit i,表示C2H通道i的写使能

      fifo_data_acq

      [512*CNUM-1:0]

      输入

      FIFO写数据

      Bit 512*(i+1)-1~512*i,表示C2H通道i的写数据

      fifo_prog_full_acq

      [CNUM-1:0]

      输出

      FIFO可编程满(阈值等于深度-16),高有效

      Bit i,表示C2H通道i的缓存可编程满信号

      20 Config AXI4-Lite Master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m_axil_awaddr

      输出

      write address

      m_axil_awprot[2:0]

      输出

      write protection type

      m_axil_awvalid

      输出

      write address valid

      m_axil_awready

      输入

      write address ready

      m_axil_wdata[31:0]

      输出

      write data

      m_axil_wstrb[3:0]

      输入

      write strobes

      m_axil_wvalid

      输出

      write valid

      m_axil_wready

      输入

      write ready

      m_axil_bresp[1:0]

      输入

      write response

      m_axil_bvalid

      输入

      write response valid

      m_axil_bready

      输出

      response ready

      m_axil_araddr[31:0]

      输出

      read address

      m_axil_arprot[2:0]

      输出

      read protection type

      m_axil_arvalid

      输出

      read address valid

      m_axil_arready

      输入

      read address ready

      m_axil_rdata[31:0]

      输入

      read data

      m_axil_rresp[1:0]

      输入

      read response

      m_axil_rvalid

      输入

      read valid

      m_axil_rready

      输出

      read ready

      21 中断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usr_intr_pos[15:0]

      输入

      用户中断输入。

      Bit i:用户中断#i输入,上升沿有效。

      22 软复位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sw_srst_n

      输出

      软复位输出,低有效。

      23 用户寄存器接口信号

      信号名称

      输入输出

      描述

      acquisition_res

      [32*CNUM-1:0]

      输出

      CNUMC2H通道的分辨率设置

      Bit 32*(i+1)-1~32*i,表示C2H通道i的分辨率

      display_res

      [32*CNUM-1:0]

      输出

      CNUMH2C通道的分辨率设置

      Bit 32*(i+1)-1~32*i,表示H2C通道i的分辨率

      acquisition_fps

      [32*CNUM-1:0]

      输出

      CNUMC2H通道的帧率设置

      Bit 32*(i+1)-1~32*i,表示C2H通道i的帧率

      display_fps

      [32*CNUM-1:0]

      输出

      CNUMH2C通道的帧率设置

      Bit 32*(i+1)-1~32*i,表示H2C通道i的帧率

      acquisition_enable

      [CNUM-1:0]

      输出

      CNUMC2H通道的采集使能,高有效

      Bit i = 1,表示使能C2H通道i采集

      display_enable

      [CNUM-1:0]

      输出

      CNUMH2C通道的显示使能,高有效

      Bit i = 1,表示使能H2C通道i显示

      acquisition_stat

      [32*CNUM-1:0]

      输入

      CNUMC2H通道的状态

      Bit 32*(i+1)-1~32*i,表示C2H通道i的状态

      display_stat

      [32*CNUM-1:0]

      输入

      CNUMH2C通道的状态

      Bit 32*(i+1)-1~32*i,表示H2C通道i的状态

      usr_ctrl[31:0]

      输出

      控制信号输出

      usr_stat[31:0]

      输入

      状态信号输入

网友:
8通道PCIe-SGDMA,PCIe-QDMA,PCIe-RDMA,PCIe-CDMA控制器,V4L2驱动,视频采集显示,高性能低延时

Multi-Channel PCIe QDMA&RDMA Subsystem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