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头哥场景化蓝牙Mesh节点烧录遇到的问题和部分解决办法

楼主:
我想实现一个可以联网的温湿度功能,先解压ble_mesh_gateway_node_sdk到本地硬盘,solutions里正好有一个mesh_temperature_sensor_demo的例程,正好用它。

双击phy6220.cdkproj启动CDK

例程的名称是mesh_switch_node_demo,小问题,应该项目名称忘改了,不管它。

编译,提示找不到before_build.sh

对应的cdk目录下确实没有这个script的文件夹

去ble_mesh_gateway_node_sdk\solutions\mesh_switch_node_demo\cdk下看看,这里有

复制粘贴到ble_mesh_gateway_node_sdk\solutions\mesh_temperature_sensor_demo\cdk,它不就有了,这个也小问题(要不还能怎么办)

编译,成功

插入PHY6220开发板,进入下载模式,打开PhyPlusKit.exe,连接串口,选择ble_mesh_gateway_node_sdk\solutions\mesh_temperature_sensor_demo\generated\total_image.hex,设置MAC地址

擦除,成功

下载,提示There is no main program. Base Address is 1FFF4800,The HEX file is not valid.Write images failed!

没有主程序是什么意思?没有main入口吗?打开例程,看到有main函数,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Mesh节点烧录这几个问题很典型,基本都遇到过,感谢总结

网友:
没有main入口,看到有main函数是有点奇怪,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A:
1. pre_build.sh文件找不到的问题可能无法第一时间解决,建议您提个工单:https://occ.t-head.cn/people/workorder-submit
2. 烧录的是generated\total_image.hex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pre_build.sh文件找不到的问题可能无法第一时间解决,建议您提个工单:https://occ.t-head.cn/people/wo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烧录的正是total_image.hex

看错了,烧录的必需是.hexf文件,而不是 .hex文件。

网友:
成功烧录后运行节点串口提示下边错误,应该是和kp有关

编译前我已经把kp文件复制到,不过节点的MAC地址我设置的是AABBCCDDEEFF,猜测是这个问题

将地址改为286dcd63bb4d

重新编译下载后串口还是输出下边错误

然后怀疑是节点没有连接到网关原因,接着参照节点例程readme的说明配置节点入网

遗憾的是输入第一行命令就 提示错误

我觉得USB线应该接在J1(AT)处, 我怕万一需要接J2(LOG)处,又试了一下J2,结果也是不行。

再使用OCC Gateway Config Tool.exe操作,也没找到节点设备

手机使用LightBlue也看不到对应的蓝牙设备,不确定这个节点为的板子是不是处于广播状态。

网友:
这个是KP的值不正确,在OCC上申请KP的mac地址要跟设备烧录的一致,而且必须是小写不带冒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