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二:上电,体验demo

楼主:
屏幕模块的供电电压为11V~26V,那就选择比较好接的12V吧,刚好有个插座可以输出12V。板子供电虽然没有引出一个标准的接口,但是可以输入的地方却很自由,随便找两个VDD和GND接上就ok了,万用表测试了一下,PCB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屏幕供电后,显示的是一个滑动锁屏界面,这个比较有年代感了,最早期的锁屏方式

解锁后,可以看到自带的5个小demo,日历时间设置、化学实验、图标、仪表、智能控制

也可以再次锁屏,关于界面切换,可以通过滑动实现,也可以通过触摸上边沿来实现

屏幕界面切换操作很流畅,就是这个触摸声音听着有点难受,后面自定义应该可以关掉吧。。。

输入法这里比较惊讶,居然支持中文输入法,这个倒是少见,一般都是支持数字、字母等输入

体验demo的视频效果:

后面就可以开始真正自己的界面配置了

网友:
确实,能支持中文输入法真不错

网友A:
这个UI做的还不错,挺有现代感的,屏幕分辨率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I做的还不错,挺有现代感的,屏幕分辨率大概是多少呢?

1024x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