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nRF Mesh与灯和switch 实验 (三)

楼主:
                 【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nRF Mesh与灯和switch 实验 (三)

【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nRF Mesh与灯 实验 (二)之后觉得还要做个开关和灯的实验。

1,烧录mesh_switch_node_demo和mesh_light_node_demo编译后的文件到设备里面,注意修改uuid不一样,名称最好也改不一样,烧录时mac不一样。

2,设备通电。

3,打开nRF Mesh。配置两个设备入网,建立一个group,配置两个设备appkey一样  配置swith设备的clint 发布地址为新建的group地址,配置light的server 订阅地址是这group地址。

      让他们两个地址一样。这样设备就是同一个组了。

灯光配置subscribe

switch配置:

配置好了后用putty连接两块板子,波特率115200,N,8,1 ,记得TN拨到gnd,两个都按一下reset键。都会出现提示。

然后switch连接的putty里输入命令meshonoff 可以控制灯的亮灭,这个时候是灯之间直接通信,和手机无关。

meshonoff 0 0 关灯 不应答

meshonoff 1 0 开灯 不应答

meshonoff 0 1 关灯 应答

meshonoff 1 1 开灯 应答

看程序代码,应该是swith的按键P14 P15可以控制灯亮灭,但实际不行,据网友告知是没驱动。准备后续实验补上。

实验还一些经验:

连接板子后如何让板子恢复到出厂状态:

连接手机后:打开nRF Mesh点击设备节点,进入配置,按一下最 下面的reset就恢复了。记得先恢复所有节点再恢复nRF Mesh到初始状态

nRF Mesh要恢复到初始状态怎么办

右上边。。。进入 按Reset

回答yes

就恢复如初了。有了这两点,就可以不断重复操作了。

网友A:
确实的要记住记得先恢复所有节点再恢复nRF Mesh到初始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的要记住记得先恢复所有节点再恢复nRF Mesh到初始状态。

确实确实

网友B:
nRF的Mesh目前资料特别少,只有官方的资料比较全,大佬可以多发一些教程或者解决问题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nRF的Mesh目前资料特别少,只有官方的资料比较全,大佬可以多发一些教程或者解决问题的过程~

好的,目前也正在摸索中。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C:
这个mesh有没有蓝牙中继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mesh有没有蓝牙中继站功能?

蓝牙mesh网络能够将网络中的某些设备指定为“中继设备”,

中继设备能够转发从其他设备接收到的消息。在转发消息时,它们能够与位于初始消息发布设备无线范围以外的设备进行通信。消息可多次被中继,每一次中继即为一“跳”,最多可进行127跳。

nrf mesh 配置网络设备时看到有

元素(Elements)==》  中继 (Relay) 特性   可以配置 但没有试过。因为手上板子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