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里VCC报错

楼主:
求助,为什么VCC报错了,线都连好了?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管脚属性设置错误

检查一下报错涉及的几个器件的VCC引脚的属性

网友A:
应该是VCC 管脚设置成POW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VCC 管脚设置成POWER

我看了下。都是power的,可还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都是power的,可还是报错

这种情况,应该报错的几个器件库文件有问题

检查U7,U2,U6
还有K9,K10的两个引脚都是VCC

都用的是无源型看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报错的几个器件库文件有问题 检查U7,U2,U6 还有K9,K10的两个引脚都是VCC 都用的 ...

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