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06使用OLED显示屏

楼主:
先上图

代码:

OLED.h

#include "wm_hal.h"    //要把原来单片机主库引用改为W806的

OLED.c

#include "WM_I2C.h"
#include "oled.h"

/*******************************************************************************
 * 名    称: I2C_Init
 * 功    能: I2C接口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无
 * 说    明: 无
 * 更新日期:2021-10-16
 ******************************************************************************/

void I2C_Init(void)
{
    hi2c.SCL_Port = GPIOA;
    hi2c.SCL_Pin = GPIO_PIN_1;
    hi2c.SDA_Port = GPIOA;
    hi2c.SDA_Pin = GPIO_PIN_4;

    HAL_I2C_Init(&hi2c);
}

/*******************************************************************************
 * 名    称: OLED_WR_Byte
 * 功    能: OLED写入一个数据或命令
 * 形    参: Byte:数据内容;DC:命令/数据
 * 返    回: 无
 * 说    明: 无
 * 更新日期:2021-10-16
 ******************************************************************************/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Byte,uint8_t DC)
{
    HAL_I2C_Write(&hi2c,OLED_ADDRESS,DC, &Byte, 1);    //根据WM_I2C.h文件改了写入函数
}

main.c

#include "WM_I2C.h"
#include "oled.h"
int main(void)
{
    SystemClock_Config(CPU_CLK_160M);
    /*
    I2C_Init();
    printf("enter main\r\n");
    OLED_Init();
    HAL_Delay(1);
    OLED_Clean();
    HAL_Delay(1);
    OLED_ShowString(8,1,"Hello World!");*/

    while (1)
    {

    }
}

总结:

1、W806自带USB-TTL芯片不需要额外的编程器,方便写入

2、W806的库模仿STM32Hal库来写,对于我常使用STM32的来说,入手简单

3、当然新产品资料和库都不太完善,这可以理解,也希望官方能尽快完善。

4、有点遗憾的是:I2C好像没有硬件驱动,也没有DMA.

网友:
程序看着挺简单的,这芯片真没有硬件IIC?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官方资料,应该是有硬件IIC外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官方资料,应该是有硬件IIC外设呀。

你查看一下wm_i2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看一下wm_i2c.c

那可能是官方没有出硬件IIC的例程。

网友:
W806的库模仿STM32Hal库来写这个是特色,看起来仿的还行

网友C:
W806 驱动 128x64 OLED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W806 驱动 128x64 OLED的代码 https://github.com/IOsetting/wm-sdk-w806/tree/main/demo/i2c/ssd1306_o ...

好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