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天线和PCB天线以及IPEX天线三者间哪个更好?

楼主:
物联网设计上有多种天线,常见的有陶瓷天线和PCB天线以及IPEX天线三种天线,而IPEX天线又可以细分很多天线,那么不同的场景可能会用到不同的天线,我个人认为PCB天线设计是最费事的,因为需要计算很多参数,但是PCB应该是比较省组装和元器件的。我大概从设计、成本、稳定性三个方面做了一下总结。

设计难度:PCB天线>陶瓷天线>IPEX天线;

成本:IPEX天线>陶瓷天线>PCB天线;

稳定性:IPEX天线>陶瓷天线>PCB天线;

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经验总结,大家在设计天线的时候一般会采用哪种天线方案

陶瓷天线:

PCB天线:

IPEX天线: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3 项 ) , 共有 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66.67% (2)
33.33% (1)
0.00% (0)

网友:
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所有元件都有其适用领域,只有前提相当时才有比较意义。

网友:
成本:IPEX天线>陶瓷天线>PCB天线;选陶瓷

网友A:
PCB天线成本肯定是最低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天线成本肯定是最低的了

是呀!

网友:
中和一下, 陶瓷陶瓷,首选陶瓷,这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