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测评】4.串口通信显示字符

楼主:
上一帖子新建工程,设置背景图片后,没有对显示的字符进行赋值,今天我们使用串口助手发送命令行的方式显示字符。

1.硬件连接

在显示之前,首先要进行硬件连接。智能显示模块使用的是RS232通信,使用USB转RS232模块与电脑连接起来。硬件电路如图:

目前使用的是K1接插件与DB9连接,注意的是:K1的RXD要与J1的TXD连接,K1的TXD要与J1的RXD连接,其中BUSY可以不连。

2.触摸屏设置字符变量

在SGTools智能LCD模块开发工具TOPWAY-SGTool中的工具栏选择数字字符,然后再相应区域画出框图,选中刚刚画出的框图后,在软件右侧显示属性。在属性中可以对字体的颜色,字体格式,变量地址进行设置,特别注意的是:我选择的是16位变量,所以当设置下一个字符变量地址时,地址因增加2。例如当前字符变量地址为0X80004,下一个字符变量地址为0x80006。

3.设置完成后,点击编译,并下载程序到智能显示模块。

4.断开USB线,上电后。

5.打开串口助手,发送命令。

通信格式为:波特率为115200。帧头为0xAA。

(1)基础的通信协议。

(2)带长度的通信协议:

(3)带CRC校验的通信协议:

我们使用基本的通信协议发送字符:

显示结果:

通过串口还可以显示汉字,字符串、显示变量图标等等,这些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后续我直接在项目里面做了。

网友:
K1的RXD要与J1的TXD连接,K1的TXD要与J1的RXD连接,BUSY可以不连

谢谢提醒

网友:
K1的RXD要与J1的TXD连接,K1的TXD要与J1的RXD连接,BUSY可以不连

谢谢提醒

不用谢。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A:
浮点数怎么使用两个字节表示?我只知道4个字节可以表示浮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怎么使用两个字节表示?我只知道4个字节可以表示浮点数。

是这样的,发送的都是整数,显示设置的时候,把显示的字符带两位小数点就可以。也就是你发送的是240,显示的字符格式设置位1位整数,2位小数点后,在屏幕显示的结果就是2.40。缩小了100倍。

不知道这样说明白了没有。也可以直接发送浮点数,但是浮点数转化为十六进制比较麻烦。所以先把浮点数转化位整数后再屏幕上进行显示小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发送的都是整数,显示设置的时候,把显示的字符带两位小数点就可以。也就是你发送的是240,显 ...

懂了,就是发送的依然是整数,只是缩小了一定的倍数,成小数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了,就是发送的依然是整数,只是缩小了一定的倍数,成小数显示。

是的,就是这样设置的。这个屏的本质还是串口屏,再数据传输时尽量使用整数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懂了,就是发送的依然是整数,只是缩小了一定的倍数,成小数显示。

注: 1. 浮点数类型数据占 4 个字节, 单片机给屏发 送 float 类型数据时, 数字控件属性必须是 "浮点型"才可正确显示.

2. 若数据类型为整型类型(有符号/无符号整型) 且设置了小数位≥1 时,数据会被格式化成小 数格式显示.

例: 整数位=自动,

小数位=2.

数字 1234

显示为 12.34

数字 50 显示为 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 1. 浮点数类型数据占 4 个字节, 单片机给屏发 送 float 类型数据时, 数字控件属性必须是 "浮点型 ...

还是第二种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