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探索者开发板接入机智云教程

楼主:
本次教程主要为了实现STM32F407探索者开发板通过中移Cat.1 4G模组转接板ML302-GC211接入机智云,实现基础的远程检测以及控制。

教程材料准备:

1.STM32F407探索者开发板,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5j&id=554917679322

2. 中移Cat.14G模组转接板ML302-GC211,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FQt&id=627558304157

教程实现内容:

1.远程控制LED

2.远程控制蜂鸣器

3.远程采集CPU温度

云端部署部分教程:

1. 进入机智云开发者中心:https://dev.gizwits.com/zh-cn/developer/product/,点击右上角创建新产品。

2. 按照如图所示创建新产品。

3.由于本次需要实现控制LED,蜂鸣器和采集STM32F407芯片的内部温度,所以在创建产品之后,我们在数据点里面创建以下几个数据点。实际产品应用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增加对应的数据点。此处为了直观展示创立4个数据点。

4.复制基本信息里面的Product Secret,在后面生成代码需要用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MCU开发,硬件平台选择STM32F407X,Product Secret在产品基本信息里面可以复制。

5.将生成的代码下载到电脑备用。

到此云端部署部分就完成了。

CubeMX初始化配置教程:

1. 将前面下载的代码进行解压,打开解压后根目录下的STM32F407x.ioc文件(需要安装CubeMX)

2.配置开发板的LED引脚DS0和DS1及蜂鸣器引脚。根据原理图可以分析DS0和DS1分别对应PF9和PF10,蜂鸣器对应PF8。在CUBEMX里面对几个引脚进行相应的配置及初始化。初始化LED和蜂鸣器为关闭状态,蜂鸣器引脚需要采用推挽输出

3.STM32F407芯片内部内部温度采集,根据芯片相关的数据手册,STM32F407内部温度采集为ADC1的IN16通道。

3. 生成keil代码。

到此cubemx就配置结束了。

Keil代码修改部分教程:

1. 修改云端下发的指令处理,在gizwits_product.c文件里面的gizwitsEventProcess函数里面进行云端下发的可写数据点数据处理。

     case EVENT_LED0: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0 = dataPointPtr->valueLED0;

       GIZWITS_LOG("Evt: EVENT_LED0 %d \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0);

       if(0x01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0)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LED0_Pin, GPIO_PIN_RESET);//打开DS0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LED0_Pin, GPIO_PIN_SET);//关闭DS0

       }

       break;

     case EVENT_LED1: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1 = dataPointPtr->valueLED1;

       GIZWITS_LOG("Evt: EVENT_LED1 %d \n",currentDataPoint.valueLED1);

       if(0x01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1)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LED1_Pin, GPIO_PIN_RESET);//打开DS1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LED1_Pin, GPIO_PIN_SET);//关闭DS1

       }

       break;

     case EVENT_beep:

       currentDataPoint.valuebeep = dataPointPtr->valuebeep;

       GIZWITS_LOG("Evt: EVENT_beep %d \n",currentDataPoint.valuebeep);

       if(0x01 == currentDataPoint.valuebeep)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BEEP_Pin, GPIO_PIN_SET);//打开蜂鸣器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BEEP_Pin, GPIO_PIN_RESET);//关闭蜂鸣器

       }

        break;

2. 新增一个时间变量作为云端上传的定时间隔,同时作为温度采集的时间。增加main.h,如果不增加,GPIO会报错。

在gizwits_product.c的gizTimerMs函数对timerMsupdate进行毫秒递增。

在gizwits_product.c的userHandle函数对timerMsupdate变量进行判断,此处采用5秒采集上报一次。频率过高会导致云端拒绝接受数据,采用延时会导致CPU资源浪费。

3. ADC采集转换为温度上报部分程序,

到此keil代码修改部分就完成了,修改完代码之后,编译烧录到单片机。

程序下载完成之后将中移Cat.1 4G模组转接板ML302-GC211通过接在开发板的usart2上面,即PA2 PA3上,ML302-GC211最好采用独立供电,以保证电源稳定性,4G模组需要插入移动联通4G卡。通讯正常过后在云端产品下面设备日志下可看到设备上限。

将设备日志里面的设备的IMEI和基本信息里面的Product Key进行复制,粘贴到机智云串口调试助手里面的设备二维码工具,生成设备的二维码。

手机上安装机智云调试APP(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gizwits.com/zh-cn/p/98/99),通过APP扫描二维码即可绑定设备。

Proteus 7 Professional 51单片机 入门教程.pdf

网友:
这款STM32F407探索者开发板板上接口资源还挺多

楼主现在用的ML302-GC211不是独立电源?

网友:
厉害厉害,感谢分享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