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国产芯片替换问题!!!

楼主:
目前产品采用了STM6601的芯片,无奈开始出现断货的情况,现在想更换成国产芯片,大概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功能。

这个芯片一直供电,【PB】引脚接一个开关,开关按下之后芯片工作,会让【EN】引脚输出高电平,这个引脚会接电源管理芯片,然后系统就成功上电了。同时【INT】引脚能够同步反应【PB】引脚的状态。

就是想找一个功能类似的芯片。

网友A:
后边电路里没用到单片机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边电路里没用到单片机对吗?

有,单片机上电后,需要拉高PSHOLD引脚,如果要断电,单片机拉低PSHOLD引脚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上电后,需要拉高PSHOLD引脚,如果要断电,单片机拉低PSHOLD引脚即可。

除了上电保持还有哪些特殊功能吗?能不能用分立元件搭。

网友:
到上海贝岭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上电保持还有哪些特殊功能吗?能不能用分立元件搭。

开机后能够检测到按键按下,系统可以主动断电,其实有点复杂。目前在尝试用分立元件搭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