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3个IO口控制6个LED灯,你想到了吗?

楼主:
今日看到一款牙刷采用8引脚的单片机,但是它有6个LED灯,1个按键,1个马达,去除单片机的VCC和GND,可用引脚只剩6个,它没有用逻辑电路,纯用3个IO口控制6个LED灯,大家可以想想它的控制逻辑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用高低电平去分别控制一个LED,LED接在IO与电源和地间,只要单个LED的结压降低于供电电压而两个LED串联后的结压降大于供电电压即可。同时,IO应具备推挽强输出能力并可配置为高阻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帖子以前发过。干货|用3个IO口控制6个LED灯,怎么做到的?-电子头条-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

这个查理复用法更好,没有我前述方法对电源电压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帖子以前发过。干货|用3个IO口控制6个LED灯,怎么做到的?-电子头条-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

你这破案速度太快了!

网友:
不错 好方法的

网友:
 很好 的参照

网友:
用单片机的3个IO口控制6个LED灯,你想到了吗  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帖子以前发过。干货|用3个IO口控制6个LED灯,怎么做到的?-电子头条-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

你这破案速度太快了!

是因为我之前看过详细介绍。有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帖子以前发过。干货|用3个IO口控制6个LED灯,怎么做到的?-电子头条-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

这个查理复用法更好,没有我前述方法对电源电压的要求。

你的方法也是一种思路

网友B:
以前还有一个用3个甚至更少IO口控制LCD的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有一个用3个甚至更少IO口控制LCD的例子。

只有IO口就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IO口就实现的???

网上看到的,用2个IO控制 1602 液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到的,用2个IO控制 1602 液晶

真厉害!!!

网友D:
可以实现啊,很简单啊

保证I/O电平跟VCC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E:
不能同时亮就不算是独立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能同时亮就不算是独立控制

就有点像单工和双工一样的区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啊,很简单啊 保证I/O电平跟VCC一致就可以了

假如两个LED是红灯,VCC是2V-3.3V时,IO可以控制,用高,低,高阻控制两个LED。VCC是5V的时候呢,IO怎么控制两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假如两个LED是红灯,VCC是2V-3.3V时,IO可以控制,用高,低,高阻控制两个LED。VCC是5V的时候呢,IO怎么 ...

VCC跟IO电平保持一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有点像单工和双工一样的区别哈。

应该说是扫描方式,不能用于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hkian 发表于 2021-11-4 14:25 假如两个LED是红灯,VCC是2V-3.3V时,IO可以控制,用高,低,高阻控制两个 ...

假如两个LED是红灯,VCC<3.5V时可以,VCC=5V,要两个灯不亮,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