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
  答案采用的是电流串联负反馈。答案是考研资料的整理的,

有几点疑问

1、负载是50Ω输出电阻,不是应该采用输出电阻小的电压负反馈吗?答案采用增大输出电阻的电流负反馈

2、答案是因为题目中的 “  Aif =10  ” 采用的电流并联负反馈吗?题目没有说明是稳定输出电压还是电流,所以是通过题目中的“Aif=10”确定反馈类型的吗?

网友:
 模拟老师们好像没看到吧,帮楼主顶顶

网友A:
『答案采用的是电流串联负反馈。答案是考研资料的整理的』

无图无真相。把图贴出来再说吧。

网友:
Aif应该 就是指的电流增益,

1、前面是输入的是电流信号,输出也要是电流信号,基本思路可以确定为设计一个CCCS电路,可以这样做:

2、100Ω是运放的一部分,输出电流不受不影响

3、运放输出阻抗10K是差分输入阻抗还是对地输入阻抗,不同的模型对应的R参数值也不一样,具体参数可计算确定

4、实际应用中运放这么大输出阻抗一般需要在做一次输出阔流才可以,不然输出范围很小,但是题目没有给具体的电源和电流参数,所以不考虑运放供电电压和输出电流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答案采用的是电流串联负反馈。答案是考研资料的整理的』 无图无真相。把图贴出来再说吧。

 这个是答案,答案里面好像没有体现低频电压增益10000的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答案,答案里面好像没有体现低频电压增益10000的指标

图中有两个RL。不过,无论哪个RL都不是50欧。

另外,首帖原文说的是 “所用运算放大器的参数为:……低频电压增益AVO=1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两个RL。不过,无论哪个RL都不是50欧。 另外,首帖原文说的是 “所用运算放大器的参数为: ...

这个答案不是很理解,总是感觉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答案不是很理解,总是感觉有问题

『这个答案不是很理解,总是感觉有问题』

是的。我也感觉这个答案有问题,和首帖问题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答案,答案里面好像没有体现低频电压增益10000的指标

这个电路也很巧妙,下面的RL是1k,上面的才是50欧姆的RL,能够实现电流放大10倍的效果。

低频增益可以理解为直流增益,10000倍的直流增益可以理解为增益为无穷大,所以可以忽略输入阻抗只有10K的影响,运放虚短虚断的条件成立,流过1K电阻的电流为9K电阻的9倍,RL流过10倍的电流

但是这个电路有一个缺点就是负载不能单端接地,就是说不能接对地负载,有一定局限性

网友:
答案没问题,和教科书上负反馈章节的例题一个模子。

只不过答案的图把 R2=1k 印刷错成了RL而已。下面的RL应该是R2

网友:
引用 网友C:
1nnocent 发表于 2021-11-6 19:34  这个是答案,答案里面好像没有体现低频电压增益10000的指标 ...

理解了,10000倍是运放的一个指标,刚开始理解错了,以为要在实现电流增益的基础上再实现电压放大10000倍,所以一直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答案不是很理解,总是感觉有问题』 是的。我也感觉这个答案有问题,和首帖问题对不上。

下面那个RL印刷错误,10000是运放的一个指标,不是在实现电路增益的基础上再实现电压放大10000倍,是我自己想多了

过度推测了,把问题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