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电感饱和电流和电感值

楼主:
示波器测试电感饱和电流和电感值

网友:
功率电感大量应用于电子电路中,品质良莠不齐,现提供一种简易测试方法,测试电感饱和电流和电感值。对工程师测试、选型和降本需求提供参考。 电感量定义:  UL=L*di/dt    ->    L = UL*dt/di ; UL为电感两端的电压。基于以上原理及磁芯磁饱和规律得到: 1) 电感在正常工作区域内,电流和时间比值是恒定的,也就是斜率是常数。 2) 当电感流过的电流逐渐增大时,电感会逐渐进入饱和状态,电感量会逐渐下降,当电感完全饱和时,电感会变成一个只有线圈直流电阻的电阻DCR。电流会直线上升,达到磁饱和状态。 3) 可以使用示波器来测量电感的饱和电流和电感量,经过与LCR电桥的对比,电感量相差很小。饱和电流的测量结果与电流叠加测试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