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AFC载波同步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CPAFC载波同步的资料,或者详细讲解的视频,最好有MATLAB仿真代码,有偿求助,谢谢

网友A:
问题的出处是什么

对叉积自动频率控制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出处是什么 对叉积自动频率控制算法?

是的,我需要在matlab上对该算法进行仿真验证,但原理没有完全弄明白,我产生了一个AM调制信号,载波设置为fc1=502HZ,基带信号为50HZ,  之后我是不是该把这个信号分别与本振(设置fc2=500HZ)的cos(2*pi*fc2*t)和sin(2*pi*fc2*t)相乘,变成 I Q两路,滤波(如何设置?是否在此步骤滤波?)之后用那个通用公式算出频差,这是我的整体思路,没有将频差补偿到fc2,不知错在哪里,请大神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需要在matlab上对该算法进行仿真验证,但原理没有完全弄明白,我产生了一个AM调制信号,载波设置 ...

这个是需要MATLAB仿真代码

但原理需要搞明白吧,该算法常用来辅助载波抑 制环来实现对大频偏信号的跟踪。

如果延时会很大仿真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MATLAB仿真代码 但原理需要搞明白吧,该算法常用来辅助载波抑 制环来实现对大频偏信号的跟 ...

嗯嗯,就是理论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