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华大单片机上电复位/硬件复位后一个管脚总是输出高电平脉冲问题?

楼主:
查看华大单片机手册GPIO管脚上电或硬件复位后应该都是“输入,输出寄存器为不确定”,这样的模式。
手册上以下两个寄存器明确了“输入,输出寄存器为不确定”,这样的设定。
所以在P35管脚上,硬件重启后有一个输出短暂的高电平脉冲出现。

所以小编建议一定要明确我们板子上的各个GPIO的管脚状态,最好在程序刚刚启动时就把所有GPIO的状态明确配置。
那小编建议最好就在system_hc32xxx.c文件内的_HidePinInit函数内进行设置,让芯片启动时就有一个明确的GPIO状态,以免类似问题。

网友:
应该是GPIO管脚上电或硬件复位后应该都是“输入,输出寄存器为不确定”,这样的模式。让芯片启动时就有一个明确的GPIO状态